[工仪] 拆了一个汽车喷水电机,得到一个电机

楼主(2020-02-18):
忘了什么车的了,事故车,头子撞烂了,我捡回来了。配件上写着made in uk 但是看那么多保修标签,肯定是假的了。没想到捡的拆车件都是非原装,运气真差。

这个电机是什么型号?能不能做小电磨或者小台锯?

头子比较长,还有个平面,能防止打滑

楼主:
从散热孔里面能看到是碳刷的电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散热孔里面能看到是碳刷的电极

非原厂就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原厂就没有折腾的意义了。

我还有一个天籁的原装玻璃升降器电机,这个应该可以玩玩,低转速大扭矩的电机,比这个个头大多了!

网友B:
我猜想原装的用料较好,被拿去修理继续卖,更换整流子和电刷,轴套等。非原装的可以用来做小电钻,楼下说的另一个大扭矩电机适合做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想原装的用料较好,被拿去修理继续卖,更换整流子和电刷,轴套等。非原装的可以用来做小电钻,楼下说的 ...

车上的坏配件应该都没有回收,都被当成垃圾扔了的。或者当成铁或者拆铜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想原装的用料较好,被拿去修理继续卖,更换整流子和电刷,轴套等。非原装的可以用来做小电钻,楼下说的 ...

车上坏配件翻新还做配件,没人这么做吧?

网友C:
长时间用的话一会就发热,毕竟它正常工作也就十来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用的话一会就发热,毕竟它正常工作也就十来秒,

看了结构应该是可以长时间工作的。在车上我也试过一口气喷一整瓶玻璃水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结构应该是可以长时间工作的。在车上我也试过一口气喷一整瓶玻璃水呢。 ...

发热严重啊,我拿个海拉的抽水,10分钟不到超过100℃

网友D:
uk?劳斯莱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严重啊,我拿个海拉的抽水,10分钟不到超过100℃

那是挺严重的,我喷完一满壶玻璃球,估计是五分钟左右,应该比你通电时间段,我以为可以长时间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uk?劳斯莱斯的?

英国的汽车品牌有很多,而且很多都是顶级豪华轿车品牌,比如阿斯顿.马丁、捷豹、宾利、劳斯莱斯以及路虎等等。
还真的都是豪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挺严重的,我喷完一满壶玻璃球,估计是五分钟左右,应该比你通电时间段,我以为可以长时间使用呢 ...

看来电机的机械特性太软,加点负载掉转速明显,电机温升变大,应急的方法只能改成利用水泵的水给电机冷却,电机周围加螺旋铝管,铜管散热更好但遇水生锈。万宝至nidec等钕铁硼强磁电机,机械特性很硬,加较大负载掉转速不明显,电机温升很低,外部环境好的话散热片自然冷却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