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故障的自动上水壶,明灶电茶炉拆解

楼主(2020-02-18):
自动上水壶在使用全自动功能时会随机停掉,再次单击也还可以使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比较正规的厂家

网友A:
开始我觉得只有“金灶”不错,看了这帖才知道“明灶”也不错。

全自动功能是怎么样一个功能啊?怀疑是不是开关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太够,导致莫名其妙的自动关机。

网友:
楼主故障排除了吗?
这现象,是不是温控器工作过程失误,查一查。
还有,查查5V和12V电压是否稳定。5V是给面板操作,12V应该是给继电器

网友(2022-07-03):
引用 网友A:
开始我觉得只有“金灶”不错,看了这帖才知道“明灶”也不错。

全自动功能是怎么样一个功能啊?怀疑 ...

全自动的是水壶放上去 按开关后 加水臂自动旋转到水壶上方加水 完毕后自动转到原位之后 水壶自动烧水到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