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松下+南孚LR20 1#电池;没有" 聚能环 "的南孚不是好松下!电池怎么回收?

楼主(2020-02-18):
一种机器上换下的1#大电池,分别试15年和16年的松下和南孚。
小时候记得电池内就一根碳棒,松下第一次见,拆了瞧瞧。

网友:
以前电池没电了,戳个孔倒点盐进去,好像又可以用一阵子

网友:
以前老式锌锰电池正极碳棒就比较粗

网友:
碱性电池当然不是碳棒的了

网友:
现在都不回收了,分散抛弃,污染反而可能比集中处理还小,反正现在的电池都是无汞了

网友:
一个塑料绝缘垫片被吹成聚能环

网友:
这个棒棒小多了

网友:
广告做得好

网友A:
中间的那根棒棒是什么材料的???金的还是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那根棒棒是什么材料的???金的还是银的???

謝謝分享 要不要捡回来。。。。。。。。

网友B:
以前那根碳棒还可以做电解液的电极来着,好珍惜的分解电池,得到碳棒、锌皮……

网友C:
1号电池现在也就燃气灶上能看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那根碳棒还可以做电解液的电极来着,好珍惜的分解电池,得到碳棒、锌皮…… ...

电解氯化钠溶液

网友:
南孚碱性电池可以充电34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号电池现在也就燃气灶上能看见了。

熱心會員 是啊,要了很多颗,打火灶用。 老的热水器也用。  想起来老式手电筒。。。

网友:
那是防漏的,是个干电池都有,唯独只有南孚拿出来大吹特吹,哦还有,南孚为了增加重量特意用了加厚的铁壳,以前很多普通5号电池能塞进去的地方南孚死活就塞不进去,烦得要死,卖的还死贵,别的电池都5毛1块的时候它卖2块5:smile::smile::smile::smile::smile::smile::smile::smile::sm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