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波三折~维修华帝JSQ32-Q16AWA燃气热水器E2故障码

楼主(2020-02-18):
单位的热水器罢工了,开机出热水不到两分钟后就显示E2故障,洗一次澡怎么也得开关四五次严重不方便,大家都能忍,最后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拆了给修一下。华帝JSQ32-Q16AWA这个热水器装了大概7年左右了,期间一直工作良好,现在这段时间所有店铺基本都是关闭的,配件基本买不到。所以修起来是一波三折,请听我细细道来。

报故障码E2,现在热水器基本都有自诊断功能。

铭牌

盖子拆开有接线图和详细注解

故障码E2,火焰检测故障。网上查询报这种故障主要有三点原因:
1.反馈针S不良;
2.燃气供应不足;
3.烟道堵塞。

里面还是很干净的,应该还能在撑几年

在看看热水器其他部件

无刷电机

打开第一眼就找到故障原因了,风压开关的硅胶真空管坏了。

这段时间基本买不到配件。快递也不发货,只能用这种透明管子给替代 一下。

因为硅胶管弹性很好,两边口又不一样大,所以用了两根管子。装上后开机打火热水器都没问题,心里窃喜赶紧在群里给领导汇报修好了。你以为这样就完了么,后面挖了个坑把自己给埋了。管子更换后使用了两天都没问题,第三天早上该死的热水器又报E2故障。这下就尴尬了才给领导汇报修好了,这不是打自己脸么,更尴尬的是,这几天要把过年积压的事给做完,每天都弄得一身汗,一共有两个热水器,坏了一个20来号人只能用一个了,排队都要两小时。本来另外一个热水器是万和24L,同时洗三个人应该没问题,但是温度就是上不去,售后说是燃气压力小了,压力都是燃气公司定好的,(最后给大家说是怎么把这个24L热水器给修好的)售后推卸责任就不管了,所以这个热水器也只能洗一个人。

在线用万用表测试风压开关在闭合时有接近100欧的电阻,肯定是里面接触不良了

风压开关背面,H是正压接风机出口,L是负压接风道出口。

把铆钉钻了取下微动开关,这种微动只需要很小的压力就动作,打磨一下触点后装上。

霍尼韦尔的微动

用3MM螺丝固定,用嘴吸气测试了接触良好。然后装上热水器开关半小时都没问题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我把热水器外壳装上后又报E2故障。心里一万只羊驼跑过。难道风压开关接触不好?但是我用万用表接上测了完全没问题。难道火焰检测出问题了?但是又能打着火,控制板出问题的概率也很小,只能是燃气比例阀了。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打算把每个原件都检查一下。

主控板,这货现在停产了,网上最低350一块

立着的几个管子就是控制电磁阀的

低压滤波部分,上面两个保险都是完好的。背面是单片机忘记拍照了。电路板上都完好没有虚焊及烧焦的地方。

水流量开关

里面是霍尔开关,产生5V方波信号,万用表电压2.3-3V左右

里面有点脏了

把水流量传感器清洗装回去,用示波器测试了波形没有问题。

直流无刷电机,轴承有点润滑不良了,但是这不是故障点。

比例阀,对着图可以知道,双黄线和双蓝线是分段电磁阀,剩下的三个都是属于比例阀。在通电的情况下拔掉电磁阀会报E6故障。

把阀拆下来解剖和通电测试没有发现问题,这两个阀为串联常闭阀,必须同时通电打开燃气才能通过。

这个是比例阀,电磁阀也能动作,阀杆和膜片都没问题。这下子只剩下火焰感应针了。

火焰感应针,中间部分已经膨胀了

打算用用砂纸打磨一下,结果还没用力,感应针就断了。终于找到了原因了。热水器在打着后,感应针感应火焰,火焰熄灭后,控制板收不到火焰信号为了安全就切断电磁阀并报故障。这个热水器分别先后出现了三个故障,而且三个故障都会造成E2故障,所以让人走了很多弯路,第一次是负压管坏了造成E2故障,第二次是风压开关接触不好E2故障,第三次就是火焰感应接触不好E2故障。三个故障出现的时间都很接近直接把人给逼疯了。现在快递停运市场也没开门,也只能先放着。就把一个搁置2年的燃气热水器先装上,还好林内的热水器给力一打就着。

另外一个24L的万和热水器,在调节火焰和风机的调节电位器无果后,给领导提议把管道给换粗一点的。在换管道的过程中发现,售后安装时在燃气入口的转接头处装了两个橡胶平垫圈。用力旋紧后垫圈受里后往管道中间挤压,挤压后的孔只有直径5MM直接把管道节流了,造成了燃气供应不足,这个球阀是L型出口根本根本看不到入口被节流了。把垫圈取掉用生料带密封后,热水器同时开三个喷头都没问题。

网友:
话说上面那个管子那里。。。。应该很热吧,这种透明管子好像不耐高温

网友:
好事多磨,快成热水器专家了。

网友:
有探索精神,打赏鼓励!

网友:
风压开关可以短接的短接应急

网友:
真是一波多折。。。。。。

网友:
外壳如何打开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一波三折,两波六折。。。。。。

网友:
看来这台问题还不少呢

网友:
东北已经好久不见燃气热水器了。

网友:
燃气热水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有电,有排气,有水,还有燃气。。。
楼主厉害了。。我过年时,也是老打不着,感觉是点火器,但没配件,唉。。后来查到是减压阀。。

网友:
感应针烧断倒是不常见

网友:
恭喜加精哈哈

网友:
华帝质量可以,公用用7年啊,电机还是下置的

网友A:
兄弟,我也是同款热水器,问下这个热水器是不是比别的热水器出热水慢?打开水龙头后感觉会点火两次,第一次点火到第二次点火之间大概要间隔5秒,第二次点火了之后才会出热水。另外,电磁阀和比例阀如何测试?

网友:
一机三故障真的不多见!而且都是报同一个错误码的更少见!

网友:
专家型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也是同款热水器,问下这个热水器是不是比别的热水器出热水慢?打开水龙头后感觉会点火两次,第一次 ...

这个是分两段点火,根据水的流量确定点火排的数量,出热水相对其他热水器是要慢一些。这款热水器水路不带截流阀,流量大了温度怎么也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