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SATA EXPRESS到底能接SSD吗?

楼主(2020-02-18):
我的技嘉主板上有SATA3接口和SATA EXPRESS接口,把SSD接到SATA EXPRESS上SSD无法识别和启动,有了解的吗?请教了

网友:
有专门的sata-e的ssd,sata-e可以兼容sata,但是需要转接线

网友A:
SATAe就是俩SATA啊 独立接两个盘就好了

网友:
费那劲整这干啥,sata-e的硬盘很难找的,难道楼主有?

网友:
我记得有人卖双主控的SM2246EN的盘

网友B:
SATA EXPRESS可以拆分成2个普通SATA用的(实际上就是2个SATA口并在一起再加上一小节PCI-E),但是大部分都是共用另外2个SATA通道,共用的2个SATA口和SATA EXPRESS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用。我的技嘉Z97主板就是SATA EXPRESS和M2插槽,4号5号SATA共用通道,   3选一,任何一个用了另外两个就不能用。目前我就是在SATA EXPRESS口插2个SATA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e就是俩SATA啊 独立接两个盘就好了

试过了不识别,所以在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 EXPRESS可以拆分成2个普通SATA用的(实际上就是2个SATA口并在一起再加上一小节PCI-E),但是大部分都 ...

我直接插在上面怎么识别不出硬盘?

网友C:
华擎Z97路过,表示一个SATA Express是能插两个SATA盘的,但是这个Z97板子的SATA Express 10Gbps接口和M.2 10Gbps是共用的(这个M.2能SATA也能NVMe),主板本身有6个SATA和一个M.2,只插SATA能插满6个,插了M.2的就只能再插4个SATA、
但是!BIOS里面能选择SATA Express接口的工作状态是SATA还是M.2模式(NVMe自适应)、

有可能  要在BIOS里面选择这个SATA Express禁用,这样就能工作于SATA模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华擎Z97路过,表示一个SATA Express是能插两个SATA盘的,但是这个Z97板子的SATA Express 10Gbps接口和M.2 1 ...

对200之前的主板pcie通道太少,只能选择m2或者sata中的几个不能同时用,我之前用z170就是这么个讨厌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200之前的主板pcie通道太少,只能选择m2或者sata中的几个不能同时用,我之前用z170就是这么个讨厌的样 ...

华擎妖板好像是B150M尾缀忘了,能直接烧Z170M的BIOS进去当Z170用,而且所有接口和PCI-E,声卡网卡USB
SATA M.2接口都是完美使用没有BUG,也能超频和锁倍频,再把BIOS魔改一下还能点E3V5,6的一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华擎妖板好像是B150M尾缀忘了,能直接烧Z170M的BIOS进去当Z170用,而且所有接口和PCI-E,声卡网卡USB
SA ...

可以完美9900k吗?我的就是不能才卖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完美9900k吗?我的就是不能才卖掉的

不清楚,不过B150M的供电不太够的感觉,上9900K估计要炸供电

楼主:
不就结了,SSD接在SATA EXPRESS其中一个SATA口上理论速度也就是6G和SATA3口一样,现在的接口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插在上面怎么识别不出硬盘?

不能直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