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筋膜枪有线改无线

楼主(2020-02-18):
前几一段时间看到有推送的筋膜枪,那叫一个便宜。38元包邮,就买了一个。其实自己一直有健身的习惯,练完之后的那个酸爽啊,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自己之前买过一个欧姆龙的按摩仪,就是那种电流刺激的那种,用过几次,效果也还可以。尤其是放在大腿、肩膀上的时候,开启设备,你的身体就不听自己使唤了,跟那儿这个抽搐啊。。。。买回来也没拍照,直接就暴力开箱,拿出来了。配了一个12v3a的电源适配器,插上试了一下,就那么回事儿吧。另外说是送一个圆头,我的箱子里还带一个叉子头,算是赚了吧。一共2个开关,一个是拨动式总电源开关,一个是弱中强3档转换开关。个人觉得强度一般,行程一般,毕竟一分钱一分货,38块要啥自行车啊。

既然配置的是12v直流电源,而且厂家还有别的可充电版本,用的有都是同一个模具,那说明还是有改造空间的。于是动用武力,将此设备大卸八块,抱歉,没拍照,,反正就是一堆零碎儿。

朋友本来送了5个18650电池,容量3400毫安,但是看人家给的是全新的,没舍得用。用的是自己富裕的旧电池,用其中三节就够了。而且还可以测试我刚刚做好的电池点焊机的效果。点焊机可好玩儿了。自己刚做好的点焊机。

这是刚做好点焊机时候测试效果0.15mm厚的镀镍和一个小扳手的焊接情况,很结实,根本扯不断。

有点跑偏了。再说改造吧。无非就是电池焊接,连接保护板,然后复原。

这是电池焊接的情况。3节18650串接,用电工胶带固定一下。按照保护板说明接线【此款保护板可以10a放电,给这个筋膜枪用绰绰有余】

这是筋膜枪的核心部位--电机【感觉是775直流电机,也没看到铭牌】+偏心轮。这个筋膜枪的强度之所以不够,我觉得就是因为偏心轮不够偏,导致行程比较短。

把电池放进大圆桶,逐步恢复原样,然后和原来的电源接线连接,最后扣上盖子,贴上原来的标签。

改造完成,现在就可以开始无线使用了。一共三挡,感觉就是速度不同,强度因为行程的关系,没啥变化。看着这东西在我手里工作,我有一个邪恶的想法。。。。。

网友:
这就完事了?

网友A:
筋膜枪淘宝链接还有吗

网友B:
点焊机真不错,微波炉变压器焊机可没这么漂亮的焊点。
电池尾巴记得做好绝缘。。。

楼主:
恩呢 完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真不错,微波炉变压器焊机可没这么漂亮的焊点。
电池尾巴记得做好绝缘。。。 ...

点焊机我也是几家买的散件 回来自己组装的 电池的绝缘我仔细检查过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好便宜啊,我一直没看到那么便宜

网友:
去工地顺个电锤,回来改吧改吧就是所谓的筋膜枪。。

网友:
我也有个邪恶的想法

网友:
点焊机控制板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筋膜枪淘宝链接还有吗

梵歌纳筋膜枪肌肉放松器电动减肥器按摩枪家用健身器材震动按摩器 [交易快照]   这是关键字 很遗憾 商品显示下架了  不过我觉得无大所谓 你只要搜筋膜枪 买个最便宜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