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熊猫PANDA L42A01 液晶电视,开机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20-02-18):
这个电视很久以前就坏了,故障表现为:开机屏幕会亮白色的光,插上VCD机的黄红白视频音频信号后,播放有声音,无图像显示。
上次拆开来,在老论坛发了一贴,无回应。

今日小弟闲来无事,把这个电视又拆开来看着玩,可以看到,用遥控器开机后,屏幕背光是亮的。

当我继续拆开位于电视机上端中间位置的这个板子的金属遮盖板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就是逻辑板?),我意外看到上面有个“TPS65161”的芯片有几个脚好像有烧黑的痕迹。导致下面的两排字母都看不太清楚了。(第二排是ACG。第三排是..OG。)莫非故障就出在这里?

来来来,有空的高手们来研究研究。

网友A:
芯片烧的这么明显,先换了再说吧,没能力换芯片就直接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的这么明显,先换了再说吧,没能力换芯片就直接换板子

嗯,我就是想直接换板子,因为不知道除了这芯片坏了之外,还有哪里也坏了,怕只换这块芯片之后还是不行。

不过我也想换芯片试试,我也有热风枪,昨天也在淘宝上看了下这块芯片,很便宜,两块多一个,和您推荐的这款基本一致。应该就是用热风枪吹下来,然后把它的28个脚对位放上就可以了哈?

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还有就是想知道,这芯片为什么会被烧

网友B:
烧成这鸟样了,还是买个板靠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就是想直接换板子,因为不知道除了这芯片坏了之外,还有哪里也坏了,怕只换这块芯片之后还是不行。 ...

先换试试呗,毕竟芯片便宜,万一换完就好了呢。至于为什么会烧就不清楚了,这是给屏供电的芯片,负责产生屏所需要的几组电压,只要跟供电相关都是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鸟样了,还是买个板靠谱…………

恩,我和CPTW2006兄想法一样,现换芯片试试,反正2块钱一个,换上了如果不好,再花个二三十块买个板子来换上,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试试呗,毕竟芯片便宜,万一换完就好了呢。至于为什么会烧就不清楚了,这是给屏供电的芯片,负责产生 ...

恩,我已经定了2个芯片了,等到了就用热风枪给它换上。

楼主:
开始尝试换芯片,由于没有高温胶布,且是第一次用热风枪换芯片,手残,没有换下来,还把芯片越吹越破了,旁边的贴片元件都被吹松了几个。。。

网上买了块同款逻辑板,换上之后,屏幕终于亮了,不过显示的是这种间断的条纹。
看来确实是屏坏了?

网友C(2021-02-17):
请教哪个店买的逻辑板??

楼主(2021-03-30):
引用 网友C:
请教哪个店买的逻辑板??

淘 ,宝,店名  叫做 宝友科技液晶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