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体重称3v的扁电池换成4.2的锂电池可以吗?

楼主(2020-02-18):
体重称3v的扁电池换成4.2的锂电池可以吗?

网友:
4.2的锂电池?

网友:
不一定,内部有些3.3v器件不一定能承受到4.2v

网友:
你试试吧,没有绝对的

网友:
我也有个体重秤,上2032电池了,也想改锂电。。。

网友:
我把各种两节电池或者三节的设备全部换成锂电池了,从来没有出问题过

网友:
可以用,就是电子秤一工作所有笔画会全亮起来,测量数值看不了,曾经试过计算器一类的,所有笔画全部亮起来了

网友:
一个锂电池加个3.3或3V的ldo解决

网友:
串两个二极管上去,我昨天刚把家里的换了,原来电池漏液,弹簧都绣了

网友:
增加一个3.3V稳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串上一个二极管,比如1N4007一类的,可以降压0.7V左右。

网友:
用过的人告诉你,没有任何问题,好得狠

网友:
电子秤没问题,我原来用2节5号的换1块手机电池加4056上去,不过最好引线对比下称重会不会受影响

网友:
怕有问题串个二极管

网友:
过压保护要做的

网友:
加一个3R3.3稳压到3.3V就可以了

网友:
已经换过了,好像没有问题。可以串联二极管降降压。

网友:
我是用了磷酸铁锂。正好,锂离子的电压就高点

网友:
在原电池接口处串一块LM2596s降压模块就可放心使用  4.2v的电池。

网友:
串一个二极管呗,压降0.7V正好在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