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高手在民间,自制台钻的又一思路

楼主(2020-02-18):
在抖音上看到的,真的是高手在民间,自制台钻的又一思路

网友:
直接用电机轴安装钻头恐怕不好用,最少也要整个皮带轮减速增加扭矩

楼主:
机架的构思很好,链轮和链条利用得好。电机直联夹头转速太快了

网友:
升降机构有创意

网友:
风扇电机直驱,扭矩差了点,搞个减速吧

网友:
确实,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个同心度有保证?

网友:
估计用做木工活还是不错的

网友:
台钻很贵么???

网友:
回楼上,对于把动手当做乐趣的人来讲,能自已动手制作的,花一分钱都感觉多。所以,台钻很贵

网友:
主要升降机构是巧思啊

网友:
升降机可以 转头连电机这个靠谱吗?

网友:
钻起来灰直冒,用不了几天电机轴承就不润滑了。

网友:
转速太快,干不了啥

网友:
大钢管套小钢管做滑轨?这旷量怕是比手指还粗。

网友:
没什么卵用 最多也就只能钻木头而且只能很慢  电风扇基本上是铝线绕组 没力还容易烧 这种有什么好转发的  就和原来那个  什么  创客爱好者 一样  搞一些小孩子玩具级别的东西天天发帖    区别是 这个东西不是你做的  你只是在转发

网友:
我用农用三轮车齿条也做了一个 用的洗衣机电机 你这样的转速会不会太高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链式传动稳定吗?电机这样固定会不会偏轴?

网友(2020-05-26):
https://www.ixigua.com/i6710501019580629518/
个人diy台钻在少花钱的情况下难度大的可能就是升降机构了。
这个链接中内容跟文中的思路差不多,但要好多了。
升降机构用的是链条,飞轮搭配两只摩托车前避震。这个只要将立柱焊牢固了,电机调到合适的垂直度固定牢即可。
这是我目前看到成本最低效果最好也容易diy的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