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Work8 Win老平板改个小主机下载用

楼主(2020-02-18):
老win平板改个小主机下载用, 用的一个旧的酷比魔方iwork8 超级版,显示坏了,把主板一拆,电池一拆装到一个小盒子里。搞定
装个win8 速度也还可以,开机后,可以用远程控制,当下载机用,现在插个TF卡,下载到卡上,一直通电,功率也很小。
现在平时也就是连接投影,看个视频啥的也很不错。
像个小电脑,要有的功能都有了。

加个散热铜,和小风扇,发热小很多。

里面还有很多空的,放MINI转HDMI头子,和OTG线。

平时也可以输出高清信号

当下载机时,可以远程控制,用一个大的TF卡,下次改个移动盘到上面去应该不错。也可装在里面

网友A:
远程控制怎么个控制发!蓝牙?

网友B:
tf卡?128g的吗?下载两个电影就满了

网友C:
降压板一定要XL2596,或者XL6009升降压,过流短路不烧芯片有保护。LM2577和LM2596假的芯片太多,过流容易发生直通超压输出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卡?128g的吗?下载两个电影就满了

很少下载,要大可以接移动硬盘,还可以用这个电源一起供电给硬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控制怎么个控制发!蓝牙?

向日葵,TeamViewer  都可以用啊。一开机就可以自动登录,远程就可以操作了

楼主:
是的,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压板一定要XL2596,或者XL6009升降压,过流短路不烧芯片有保护。LM2577和LM2596假的芯片太多,过流容易发 ...

我用的几个都还好,输入不要接反就没有问题电流不要太大都可以的。

网友(2022-02-13):
老哥能留个联系吗 请教一下

网友D:
专门下载用,那么需要下什么东西呢?每天下也需要硬盘放吧。

网友:
不错的方案, 目前我直接接了个工控机 i4120u的主机开pp在客厅,装着win10 然后无线键盘鼠, 感觉比机顶盒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门下载用,那么需要下什么东西呢?每天下也需要硬盘放吧。

usb口可以接移动硬盘,TF卡也行,下载完就转移到大硬盘

网友:
老哥能留个联系方式嘛 请教一下

网友:
能教教我吗?我的平板电脑也是显示器和电池坏了,想魔改下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