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志高取暖器主控開關改造記

楼主(2020-02-18):
這台志高取暖器是2012年進家的:
220v 2.4kw
4根發熱管每根發熱管110v 510w
兩串,兩并 后接到220v市電工作
全負荷工作時其電流可以達到10.2A
全負荷啟動時瞬間電流可以達到40A左右

這個取暖器是碳纖維發熱的,防水結構特別的好,所以一直就放在浴室中使用
但是,它也有致命的缺點(其他品牌的取暖器也有這個缺點),就是它的主控
電路的開關和傾倒斷電器都是直接控制主電路,用的都是220v容量為16A的控制器
看來開關容量都比較緊湊,工作起來溫度較高,顯得力不從心。所以進家八年期間
光主電源開關過熱燒了4次,可控硅調溫器(原配是10安培的)原廠的2015年燒過一次,
后換成40A的后,就沒有再燒過。

主開關和防傾倒開關
這次電源開關又燒了,而且動靜很大,還把面板燒糊了
這次仍然換上原來的主控電源開關,但是它的控制對象卻變了

就是控制它,它是什麼東西?是固態繼電器,其容量是20A的,瞬間過負荷可達40A
這樣原來的電源開關和防傾倒電源開關經過電路改造,接到繼電器控制端,其工作電流只有
幾十毫安,這樣今後就沒有有燒壞的可能了,大電流全部由固態繼電器輸出端負擔了。

為使有興趣的朋友改造同類型的取暖器,我把電原理圖貼上,供朋友們參考(專為菜鳥提供,老鳥請飛過,謝謝)
本人建議哪位朋友有類似的取暖器,在沒有燒毀原配的電源開關和調壓器的時候就把它改了,以絕後患。成本不高
固態繼電器 含運費  18元
調溫器 含運費  16元

志高電熱器電原理圖

楼主:
謝謝版主打賞

网友A:
改两个优质空开两个单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两个优质空开两个单P

考慮成本和保持原操作習慣,盡量不改動外形。固態繼電器一個才18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慮成本和保持原操作習慣,盡量不改動外形。固態繼電器一個才18元。

尽量的正确繁体写法是儘量。建议别用内地输入法的繁体功能,有一些对应错误。简繁体不是一对一的映射。

网友:
好办法,以后有类似电器可以借鉴这样的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