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搞一个简单的数控电源 ZK-J5X

楼主(2020-02-18):
搞一个简单的数控电源
以前改过一个明伟的,好用,很方便,但电位器没用多久就接触不良了,电位器质量不好,这次改个数简单数控,5A的DC DC 加一个36V 150W的电源,装到手机盒子里塑料的质量很好。上图

25.3元,36V 输入,数控的,很便宜,有短路保护,恒流,功率,电流显示等,挺好的,还便宜,比数码管的好,不用电位器。

25.3元,数控的,很便宜,有短路保护,恒流,功率,电流显示等,挺好的,还便宜,比数码管的好,不用电位器。

150W 36V电源,还有一路可以输出12V 的2596 的3A ,也是25元包邮的

网友:
挺好的,
一般的电位器很容易磨损,还是按键好

网友:
没有链接差评

楼主:
淘宝一搜一大把,给链接,有人会说,我是推销这个的,哈哈。

网友A:
其实是三次电源不用看,动态响应比淘宝上220V输入,转12V到3伏风扇调速二次电源慢。类似的我买过好的按键版USB可调电源,内置几种快充触发模式,缺点调到5伏输出,启动时峰值电压7伏,好像一百多毫秒降到5伏,导致几片4056充电板烧芯片,QC的12V快充模式可以增加USB可调电源输出功率,SCP和VOOC变电流快充模式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三次电源不用看,动态响应比淘宝上220V输入,转12V到3伏风扇调速二次电源慢。类似的我买过好的按键 ...

这个可以设置恒流,和设置上电常关,开关来启动输出,输出短路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没电位器用按键调整更可靠稳定,150W 36V电源给个关键词,电源板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位器用按键调整更可靠稳定,150W 36V电源给个关键词,电源板看着不错

我这个电源是闲鱼上买的, 淘宝搜    AC-DC   180W  36V5A 开关电源,很便宜  也是25元一个的电源多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位器用按键调整更可靠稳定,150W 36V电源给个关键词,电源板看着不错

我这个是买的150W   恒流的,以前买来LED灯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买的150W   恒流的,以前买来LED灯用的

好的,你这个电源板看着有好几路输出,右下角一堆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你这个电源板看着有好几路输出,右下角一堆接口

比普通开关电源话,这个电源有恒流,温控开关, 和开关断输出,和多一路12V 的 和几个接口是接风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