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轻击电锤LMlava试用

楼主(2020-02-18):
      LM lava目前市场上属于比较轻便的国产锂电电锤了,整机含电池的重量是1.7了公斤,大有的5401是2.9公斤,5402是3.52公斤,所以这把电锤拿在手上很轻松,用来打12mm以下的孔相当给力,特别是安装电视机,热水器,油烟机,也可以当电动螺丝刀使用,带上它轻松走江,原配重载款电池可以打6mm的孔大概100个左右。
      下面分别用1 2mm和1 4mm在青石上打孔12mm用时50秒,14mm用时59秒,大有5402打孔14mm用时30秒

网友A:
怎么说呢,就是18V的电锤,12V的功能,你再怎么轻便也是鸡肋,美的热水器膨胀螺栓是16的,那不是要念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就是18V的电锤,12V的功能,你再怎么轻便也是鸡肋,美的热水器膨胀螺栓是16的,那不是要念经啊 ...

这款我有,在混凝土上开14mm的洞还算轻松,16mm没试过,应该不至于念经。
寨货的问题是电池,我的电池已经坏了,开了十几个孔才,索性把10节电改成5节,现在加电池重量不到1.5kg。

网友:
看来不错啊。   当初没买这个。买的 鑫宏盛款电池的,  775 电机的。   感觉一般般好像都不如大有的1702 , 看来无刷的还是好一些啊。。

网友:
没劲,干活费劲,吃灰中。后入5401了。

网友:
如果做成12v一定入手,看了很久这种结构的,最近还是入手了日立的24v电锤,2.8J冲击

网友B:
12V的有啊 WORX,话说楼主这把还是无刷的 电池看样子 还算正规的,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的有啊 WORX,话说楼主这把还是无刷的 电池看样子 还算正规的,多少钱买的 ...

不贵,和5401裸机一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