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苹果A1344电源改电压

楼主(2020-02-18):
怎么把电源输出16.5v改到20几v啊,手里有一个剪线的苹果电源

网友:
重新买一个吧,有点复杂的折腾不来的,,,

网友(2024-03-06):
改小好弄一点吧

网友:
你拍的太大体了,要拍局部,把输出双线标出来,顺着线找,应该有2到3个标识是4个数字的串联的电阻一头节正极,一头节负极,在节负极的电阻并联上1个100k可调电阻先调到最大,就能调压,贴片电阻一般是3个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