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闲置路由器newifi y1,增加散热板

楼主(2020-02-18):
newifi y1,之前在MT7620上加过散热,这次增加两个散热。用易拉罐改造的散热

以前夏天用时还是比较热,长期用还是要改造下好些。另一个y1,在老家长期开着,一年关一次,也加了散热。

网友A:
用的是啥胶粘上去的,不会掉吗?

网友:
金属太薄,热容不足,被动散热差强人意,加个风扇最好,或者换更厚实的散热片能有一个理想的效果。

网友:
易拉罐。。你这太有创意了,,我之前都是散热片加硅胶粘

网友:
为楼主点赞,你的创意真是太棒了

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用易拉罐做散热的,好创意。

32年前记得在灵隐寺山下,卖龙井茶叶的,用铝质易拉罐做舀茶叶的勺子,这是这辈子第二次见人能利用上铝质易拉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啥胶粘上去的,不会掉吗?

用带胶的铜箔粘的,开始想涂硅脂然后用热熔胶固定。

楼主:
易拉罐的铝片跟网上买的散热片效果差不多,加风扇不适合在灰尘多的地方

网友:
右边的内存没必要,这货发热不算低,夏天还是比较暖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