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闲置手机改装行车导航,实现自动开关机

楼主(2020-02-18):
由于车子没有选装导航,一直有手机改装导航的想法,最近得以成功,今天分享给大家。
手机导航需要解决3个问题:
1、不使用锂电池,防止夏天温度过高起火
2、打火自动开机
3、开机自动打开导航画面
4、熄火自动关机

解决方法:
1、使用法拉电容,替换,原电池。拆除原电池,接上法拉电容
     我采用的5.5V,15F的法拉电容。可以支撑手机15秒左右,用于断电关机时间足够。

手机使用的moto x style ,将原电池拆掉留下排线,按照正负极接线。

绿色是正极,白色是负极,位置不好焊接实际焊接在了主板屏蔽罩上。

2、此处插入简单的电路图

修改后电路图

原理分析
1、点火后电路供电,与光耦相连电容瞬间充电,继电器吸合后,开始放电,是光耦导通3秒左右,即可实现开机。
2、耳机孔最内侧触点,对应耳机插头头部,负责检验耳机状态,耳机插入时短路。继电器9,8连接耳机接口,当熄火断电后,9、8导短路,模拟插入耳机。
3、熄火断电后手机使用法拉电容供电,同时检测到耳机插入,执行关机。
4、执行关机则使用Taske程序配合GY一键关机进行,需要root大家可以百度。

5、tasker可以实现开机运行高德地图。这里我使用了XUI桌面,并将XUI设置为默认主体/主屏幕。这一步很重要。
开机既可以,出现类似车技画面,待机15秒后会出现待机画面,时速表显示很准。点击导航,即可进入高德地图,
我选的高德地图车机版

下面是改制画面,一团糟,最后使用胶水固定。

第一次发帖,比较啰嗦,大家见笑了!

网友:
学习了!现在导航百度比较好用!但是需要网络

网友:
上电开机,断电关机,还是软关机,楼主研究的挺透啊

网友:
设计很不错,但这手机太小了有6寸屏才适合导航

网友:
竟然做的是软关机 讲究啊 要我就直接去电池断电就关机 寿命就看天意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就是开机时间有点长啊。

网友:
可以考虑做成模块推广,肯定有坛友会需要的

网友:
真真的不错,淘汰下来的手机干这个非常好!

网友:
思路挺巧妙,有借鉴之处!

网友:
不错,把行车记录仪功能添加进去会更实用

网友A:
要数据流量吗?还是手机有卫星定位功能?

网友B:
楼主两张电路图电容的接线不一样,应该是要第一张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数据流量吗?还是手机有卫星定位功能?

也可以插卡的,但是我是手机热点。这样可以用手机高德地图和高德车机版互联,发送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两张电路图电容的接线不一样,应该是要第一张的电路吧

是的,帖子上的电路图是对的,光耦那里错了,不知道为什么删不掉后面错误的图。

楼主:
谢谢大家的评论,那个电路图,最后的是错误的,光耦那里的电容是和(电阻+光耦)并联的。
另外法拉电容那里的二极管要尽量选大电流的,不然刚通电时发热厉害。

网友:
设计巧妙,资料留下备用。

网友:
设计巧妙,精神可嘉

网友:
之前改过的,就是开机太久了。

网友:
之前想过这种,但没有去做,随身用的手机有网络,拿来导航更方便准确。方案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
哥!大神!有空研究一下ipad2怎么搞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