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0.9V-5V,600mA的升压模块,换芯片,但PCB板不给力

楼主(2020-02-18):
这个一元多的小板子,我先后买了十几个,烧了2个,就买了两种更高级的同类升压芯片,就是FB脚的位置有变化。

换到以前的板子,发现电压很低,无论怎么调电阻。
根本原因是输入,输出电容距离芯片太远。
估计以前的芯片工作频率在几百K,而换的有1.4M。
本身元件很少,布线缺很重要。
看了手册上的说明,布线建议,确实如此。

楼主:
新版的是三脚芯片,固定5V输出。老款有取样电阻,可以自己改电压。

新买的芯片一个都要一元。哈,乱折腾。

楼主:
就是这两个,看样子要自己随便刻个小板子都很过原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两个,看样子要自己随便刻个小板子都很过原来的。

一看这袋子这标签就知道是优信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这袋子这标签就知道是优信的哈哈

老司机哈哈哈哈,
第一眼我还以为楼主买了一整盘,后来看到数量2

网友:
有没有类似的芯片资料汇总?
想找个芯片来实现特殊需求。

楼主:
成品板反复测了电流,都用了3年了,还不知道。。。。

结果,无论是输入1.5v,还是3.5v,,2.8v,,5v输出电流都不超过1000mA。。。
标600mA,太离谱。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18067&extra=

这里我发了资料

楼主(2023-03-26):
成品的板子,只有一种芯片,太可惜,就是为了便宜

类似的芯片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