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神帮我看看我的美的q6洗碗机不加热

楼主(2020-02-18):
前几天早上起来发现昨天晚上预约洗完的碗不太干净,然后发觉并没有像平时一样打开洗碗机有热腾腾的蒸汽出来,感觉很纳闷,于是又重新运行了一遍,发现过程中洗碗机始终没有加热,就是说全程冷水清洗了一遍,怪不得洗不干净,过程中边看表边听电机及排水泵运作的声音,发现洗涤程序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少了加热,初步判断三个原因,一:加热管坏了,二:温度传感器坏了,三:电脑板坏了(具体哪个原件坏了我不会看),然后开拆

拆开后用万用表测量加热管为29欧,那就是好的,然后把温度传感器拆了下来,

我只知道这种传感器都是随温度变化电阻会变化,看这个应该是ntc传感器,就是随温度升高电阻减小,于是用万用表测量电阻,这时候我有点搞不懂了,这个温度传感器当我万用表打在电阻档60K的时候,显示42.62K欧(室温14度),

用手指捏住传感器头部阻值会减小,这样看来这个传感器没问题,但是当我电阻档打在6k的时候,这个传感器显示阻值为1.99K欧

按道理打在哪个档位电阻不会变化啊,应该就不能显示,在保持连接此传感器的情况下将万用表打到60k档,则此时显示为01.99K欧

感觉十分诡异,大神们指导下我是测量方式不对还是这个传感器确实有问题,还有知道的朋友说说美的洗碗机里这种温度传感器25度时的阻值是多大的,我这个14度时是42.62K欧,那25度时应该是30K左右?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用开水试试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开水试试阻值

试过了,阻值会下降的

网友B:
拿电位器接在主板的温度传感器接口上,试着调节看加热管工作不,如果工作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如果不工作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C:
看驱动板上那么多继电器,电加热是通过继电器开关的吗?加热管29欧功率在2KW左右,电流约10A左右。这么大的电流小继电器触点易拉弧烧毛。查一下继电器线圈有没有工作电压(DC12V)。

网友:
第一次见拆美的洗碗机,学习了怎么不见开关管?难道是IC3???

网友D:
加热胡继电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电位器接在主板的温度传感器接口上,试着调节看加热管工作不,如果工作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如果不工作就 ...

手头没有这个电位器,想买个温度传感器又不知道该买多少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驱动板上那么多继电器,电加热是通过继电器开关的吗?加热管29欧功率在2KW左右,电流约10A左右。这么大的 ...

你好我又补了几张图,你说的加热管继电器应该就是这个RY5的原件吧,我看加热管的线通到它边上,而且有heat的字样,那么如何测量这个继电器是否损坏呢,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热胡继电器看看。

你好我又补了几张图,你说的加热管继电器应该就是这个RY5的原件吧,我看加热管的线通到它边上,而且有heat的字样,那么如何测量这个继电器是否损坏呢,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开机,到加热程序的时候测量一下加热管电压。如果没电压,测试一下继电器有没有工作电压。

网友:
温度传感器坏了故障可能是是烧开了不停或者不烧,你这个故障有可能是加热器继电器及相关线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板子有问题,这个板子售后卖150左右。

网友:
顺着发热元件的引线找到控制加热的继电器,看看这继电器是否正常,是不是触点点氧化了。4楼是老师傅了,你代一只50K或者100K的电位器代替热敏电阻,从大到小调节电位器阻值,看看继电器是否有开关动作。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4元买了一个,就是运费要8元

网友E(2020-04-19):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4元买了一个,就是运费要8元 ...

你好,请问你买的是哪个型号?我家也是美的洗碗机也坏了,因为疫情家人不让售后维修上门,我的洗碗机也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外观是一模一样的,请问你买的是什么型号?我在某宝上找不到相同的型号。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就是温度传感器坏了,4元买了一个,就是运费要8元 ...

温度探头什么型号呀?

网友(2021-01-12):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买的是哪个型号?我家也是美的洗碗机也坏了,因为疫情家人不让售后维修上门,我的洗碗机也是 ...

我家美的Q6洗碗机温度传感器也坏了,找不到配件只好报修。今天忽然在某宝上找到一家“美的电器配件服务站”,询问客服,说可以调到。虽然对我来说已经迟了,但有需要的修友们可以去询问一下。

网友(2021-03-10):
今天发现我的洗碗机也不加热了,看看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
检测加热续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