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家用NAS,求推荐

楼主(2020-02-18):
因为电费比较贵嘛,而且看起来也不常用,所以想搞个低功耗的,带一个硬盘,功耗在20W以内的就行
因为疫情严重,春节一直呆家里,天天翻看闲鱼和百度,刚开始是想入手二手我家云或粒子云的,价格便宜嘛,可是原装的系统看起来不咋滴,刷OMV系统嘛又不稳定,听说掉盘还很严重,所以又忍住了没买。
后来又想买个低功耗的小主机,自己装linux系统搭建NAS服务,好处是可以装很多软件,甚至可以装数据库,把我的点歌系统歌库放也放里边,还可以搭建个人网站什么的,我自己手头有一个D425的工控机,我拿来做点歌机用,经测试,运行功率将近50W的样子,常年运行,这功耗也太高了点,所以想放弃ATOM系列的,后来听一个闲鱼卖家说1037u功耗比较低,整机运行起来不到20W,可是价格却不菲啊,还有那个J1900的,价格更贵。
最后又想买个带硬盘的路由器,二手的也要两三百块,算了,买普通带USB的路由器,功能太垃圾,只有samba服务,不够用,而且也没大容量优盘,硬盘倒是闲置好几个,用不上真浪费

最最后,各位大侠给推荐一下?

没用过玩客云,请教一下,玩客云的手机客户端,远程访问的流量是走迅雷平台的吗?有没有可以自己通过DDNS连接访问的第三方客户端软件吗?相比较客户端访问玩客云,我更希望能使用浏览器访问玩客云,使用浏览器上传或者下载文件,所有功能设置都可以在浏览器网页上操作,可以像百度盘那样上传下载,当然上传大文件的时候,还是要客户端上传才行,上传小文件的手机,用网页上传

网友A:
看起来也不常用 ……不是常用就不用考虑电费

网友:
蜗牛星际+黑群晖

网友B:
我觉得小米带硬盘的路由器比较适合你,而且功耗很低,省电。

网友:
简单实用不用折腾玩客云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258&mobile=2

提及的功耗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也不常用 ……不是常用就不用考虑电费

不常用,但是NAS就像路由器,得天天挂着,出门在外,什么时候用不知道,天天运行就得考虑电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258&mobile=2

提及的功耗符合你的要求 ...

蜗牛星际也看过,j1900的价格都不便宜,而且型号配置还挺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小米带硬盘的路由器比较适合你,而且功耗很低,省电。

我也看过,但是价格也不便宜,如果只是想要简单的NAS应用,还不如玩客云,便宜实惠

网友D:
我是这么弄的,一个Q1900的主+内存,大概200元。
19块入一个直流电源。
硬盘自有(推荐5400转的,静音)
所有东西用鞋盒装起来就行。

黑裙搞定。。功耗7~12w

网友:
哦,另外说一下,路由器性能确实不行,玩的没啥意思。

网友:
实测过,DC ATX,

H81+G1840 带一个3.5的盘在20W以内。

当然包括新平台,1151,

建议整一套ITX DC ATX电源,有条件整被动散热,绝对比你买阿童木之类的玩具好很多,

网友:
AirDisk Q3x简单易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么弄的,一个Q1900的主+内存,大概200元。
19块入一个直流电源。
硬盘自有(推荐5400转的,静音)

Q1900,黑群能分享下吗?

网友:
蜗牛星际b箱子最便宜了,不过风扇最好换一个,然后弄个小电源,再搞一个atx小主板,我看闲鱼上有p8400的双千兆才79还送2g内存,拿来再加根2g装win系统,开端口映射和ddns绑定,想要啥都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过,但是价格也不便宜,如果只是想要简单的NAS应用,还不如玩客云,便宜实惠 ...

前面我拼多多花了277买了一个 带1tb硬盘 硬盘拆出来是2016年的 这个是库存机 性能还凑合

网友:
我是n1刷小钢炮,不知道能不能合你的口味

网友:
引用 网友E:
Q1900,黑群能分享下吗?

Q1900 七彩虹全固态主板 集成cup
内存ddr3  1333  4G足够
dc atx电源  咸鱼二手
机箱不要

剩下的装机教程网上一大堆,需要你自己稍微动动脑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过,但是价格也不便宜,如果只是想要简单的NAS应用,还不如玩客云,便宜实惠 ...

我入了个玩客云,问题是硬盘不会休眠,这一点让我很苦恼,刷机就不能当迅雷的下载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