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剛買了個舊的先鋒組合音響,拆開看看

楼主(2020-02-18):
剛買的破古董,先鋒的組合音響RX324,順便問一下這貨當年多少錢呢?

正面

背面國際電壓

打開機殼了

收音板和卡帶板

好大個的變壓器

這應該是功放板吧,有四個功放管

主面板背面

主面板背面

這什麼芯片

收音板芯片

卡座機芯

卡座機芯上小板。 這個是哪年的產品,在當時屬於什麼檔次呢?看做工在當時還算可以了!分立原件的功放聲音感覺比現在集成的好聽些!

网友:
看到图片有种亲切感。
7到8年前买了台这种先锋组合音响玩了几天,放在床底。

网友:
这个是连体的应该不是很贵,那种分体的当年都不便宜

网友:
喜欢先锋的声音,特别是低音

网友A:
宽度应该是430的吧,先锋的低档机,四千多元,中高档型号是660和990
看你这后面型号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度应该是430的吧,先锋的低档机,四千多元,中高档型号是660和990
看你这后面型号是多少。 ...

是RX324,好像RX322.RX323.RX324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