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滴滴响不加热(Midea EP186)

楼主(2020-02-18):
房客留下的,通电风扇转,一直滴滴响不加热。里面貌似有进过汤的痕迹,还有救吗

网友:
线盘可以留下

网友:
面板裂了导致进水汤,要换面板,查板子坏了什么。IGBT坏了的话感觉还是扔了吧。

网友A:
线盘可能是铜的。

网友:
放过这个电磁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盘可能是铜的。

原装线盘必须是铜的

网友:
线盘是好东西,电源板跟我的一样的

网友:
换个面板,不会修的话用万能主板

网友:
不加热很多是同步电路的电阻变值了,换了就好

网友:
嘀嘀响,说明在锅检。先把板子清洗干净,看看故障消失没有。如果没有,检查倒数第二张图底部中间处WD-EE19B变压器旁边的电位器是否老化或者接触不良,记住动触点的位置,换一个同型号的新电位器上去,把动触点位置调到原来的位置上再试试。

网友:
这块主板(MC-IH-M02-B2)设计上有缺陷,主板老化有油污会引起上述故障,主要是R11电阻走线受干扰引起,只要更改R11的走线就能修复。
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R11的走线已老化,而且处在整流桥下面,极易受交流电干扰。

网友:
水浸的地方铜箔刮一下很容易找到断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