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不多见的船型开关换指示灯,顺便看看这个玛雅排插的做工如何。

楼主(2020-02-18):
这玩意的指示灯在船型开关里面,开启后有点闪烁,看着晃眼。

attachimg]609642
排插集成有两孔usb插口,5v2a。

这玩意采用431做比较器。

usb板设计不太好,没有固定在主板上
这设计师的功夫感觉还差点。
排插再长点,或者主板重新设计个形状,usb口也不至于这样设计吧!

这板子中规中矩,还有保护芯片。

看看船型开关吧!这次的主角。

这边盖子,撬开就能看见里面的结构。

很多船型开关是从按键上下手。

找个现成的氖泡换上。

复位,试试。ok

下面测试一下usb的负载。

还行吧!够用。

楼主:
将就用,还行,不用插充电器。

网友:
那个USB口设计也有优点,插拔受力有插排承担,避免祸及主板。

网友(2023-08-22):
过载保护开关,氖泡串150K电阻发热略大,建议换成500K以上电阻。
我有好几个开关都是烧了氖泡,过载保护还能用。甚至还跳闸救了我妈一命,短路把插座都打火烧黑了

补充内容 (2023-8-26 21:51):
将joemax过载保护开关拆开了,氖泡没烧,170K晶圆电阻烧了,还有一个是弹簧生锈导致断路。

网友:
氖泡串150K电阻的功率约0.257W,这耗电实在太大了。
我换成了1M电阻后功率才0.033W。如果觉得暗了,可以将电阻换小一点,400K的话功耗约0.1W

补充内容 (2023-9-10 16:59):
你这个过载保护开关原是氖泡串联120K,电流有1.57mA,功耗更是巨大达到0.3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