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面上有什么产品可以设置充电截止电压的

楼主(2020-02-18):
比如让锂电池只冲到4.1就结束。

如果可以调整截止电压和初始恒流充电电流,这样就可以用1个充电器充所有电池了,不知道以上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A:
max1879 可以设置截止电压,通过外部电路可以自定义外部电压和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1879 可以设置截止电压,通过外部电路可以自定义外部电压和充电电流

这样是否可以充任何电池了

网友:
闲鱼上有很多改装的明纬可调电源满足你一切的需求

网友B:
你说的这是可调电源,调压调流那种

网友:
这类玩意没有成品,一般最容易购买到就是航模充电器 自己再配一个电池盒。 就算楼上说的max1879 设置需要一定技巧 不是可视化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否可以充任何电池了

只能充锂电池,因为1879的充电曲线已经确定,能改的只是最终截止电压,电流是通过外部电源来进行的限流,理论上选用足够电流的开关管和大电流输出的电源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充电电流,具体充电方式建议查看一下max1879的官方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是可调电源,调压调流那种

可调电源和充电器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化成设备,可以设定各种参数

网友:
很简单的。电池电压保护板。到设定电压自动断电

网友C:
可调电源,恒压冲,电压电流随意调。其实市面上有那种自动识别的,各种电池都能冲,本论坛老板就有的吧,手动调的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源,恒压冲,电压电流随意调。其实市面上有那种自动识别的,各种电池都能冲,本论坛老板就有的吧,手 ...

恒压限流源,充电初始阶段电流过大直接断开保护了吧,恒压源不能算充电器

网友:
4056解君忧…

网友:
直接用个4.1V输出的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
网上有卖的,充电器保护开关

网友:
随便一个智能形航模充电器均能满足你的要求,我手头的B6 CB86 CP620 都有这功能。

网友:
加个二极管,降压0.7v,需要降多少就串几个

网友D:
充电电池不就3种电压么,镍氢,普通锂电,4.35锂电池。

我建议还是弄3个充电器吧,有些时候开关忘记调了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池不就3种电压么,镍氢,普通锂电,4.35锂电池。

我建议还是弄3个充电器吧,有些时候开关忘记调了容 ...

铁锂3.6  还有些锂电是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