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某东PSSD拆解

楼主(2020-02-18):
近日偶的某东40优惠券和1000京豆遂入手某品牌PSSD,容量512G 价格优惠后299元 赠32G HP U盘一个(这个暂且不表),这价格肯定不是nvme的,没错是NGFF的。
通过测试发现前期可以达到300-400M读写速度,后期只有100甚至更低 这个不用想肯定是黑片。
于是我今晚有空拆解下,,,
先看主控部分:
威盛的VL716-Q4 一个SATA转USB3.1协议的主控,支持C口

再看看存储和存储主控方面:
一个不知名的黑片TLC+SMI 2258XT主控

ATTO简单一测读写(空盘,无文件),具体的4K 等 明天我再上传

来几张外观图及全家福吧:

网友:
不贪便宜会死星人

网友A:
价格还行,不错了,TLC再怎么说也比QLC强,而且2258XT能量产,有的人会说这个是LJ,但是这个颗粒居然能量产到512G算是没有多少坏块了,算是很不错的了,建议楼主量产到500G或者480G,最起码留点冗余!

网友B:
买个大容量黑片存数据,数据真的不能太值钱。存点AV还行。

网友C:
啥子都没有的黑片,这也太坑了,58XT单颗缓外应该没有100多写

网友:
58XT单颗粒TLC只有50M左右,你在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子都没有的黑片,这也太坑了,58XT单颗缓外应该没有100多写

不能瞎了58xt这个板子 拆了换自己的颗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大容量黑片存数据,数据真的不能太值钱。存点AV还行。

有些AV绝版了,找不回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还行,不错了,TLC再怎么说也比QLC强,而且2258XT能量产,有的人会说这个是LJ,但是这个颗粒居然能量产 ...

实际上3D 颗粒开满256 512 1024都是轻轻松松的,不论你是黑片白片照样能开满、

而且纠正一点:2258系列的主控配黑片,冗余是没有意义的,哪怕你开1/2冗余,该挂还是会挂

网友:
不值得,我推荐的699,s3700 800G的保三年(五年)。

网友D:
VL716转USB3.1口,速度5.0Gbps(640MB/s)。转TypeC口,速度SATA3.0 6Gbps(760MB/s),SSD连续读写性能没超过还好。
SSD连续读写性能超过6Gbps,接TpyeC口,可以考虑JMS583 TpyeC 10Gbps(1280MB/s)。闲鱼上有卖裸板的,不知道能不能上车。
不过转接过之后,受接口限制,性能都会缩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VL716转USB3.1口,速度5.0Gbps(640MB/s)。转TypeC口,速度SATA3.0 6Gbps(760MB/s),SSD连续读写性能没超过 ...

sata主控的ssd,用3.0的桥其实就够了,当然上3.1还会有一些提升。
jms583是nvme协议的桥,像58xt,58H这些主控的ssd用不了,63xt的可以用。

网友:
表示看不太明白的路过   我也有一块盘,是NGFF接口的海力士,128G单贴,可是用3.0的NVME硬盘盒不认盘,用普通电脑的M.2接口都不认,好奇怪,不是黑片  从DELL笔记本上原装拆下来的,居然这么挑剔盘,好奇怪

网友E(2021-12-26):
借楼问一下怎么拆的,我的也想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借楼问一下怎么拆的,我的也想拆了

把后盖翘下来,然后就可以把内部塑料结构向前推出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CoolFish,他家和嘉卓是一家的,NVME和SATA款我都有,嘉卓和你的一模一样,也是VL716+2258XT黑片。NVME款是JMS583+2263XT黑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VL716转USB3.1口,速度5.0Gbps(640MB/s)。转TypeC口,速度SATA3.0 6Gbps(760MB/s),SSD连续读写性能没超过 ...

纠正一下,VL716是usb3.1 10g的桥,新的46xt G2板子我用的就是这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