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个正泰5孔插座,为什么接线的地方会有绿色锈迹

楼主(2020-02-18):
如题,如图,这个插座是在厨房用的,估计和空气潮湿有关系

网友A:
铜锈哦,估计管子里面电线有水流过来了。。。

网友B:
恭喜你,是铜片,不然锈不是绿色的!

网友C:
只能是潮湿了,干还会有锈?

网友:
看得出来你家里很潮湿,像这类情况以后换面板开关一定要换塑料支架的, 不要换钢架的 以免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锈哦,估计管子里面电线有水流过来了。。。

管子有水倒不会,这个地方是电饭锅的位置,估计是水蒸气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是铜片,不然锈不是绿色的!

建材市场买的正泰,看来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是潮湿了,干还会有锈?

我本来还想了下有可能是电化学反应,因为只有接触的地方有

网友D:
湿度→水蒸气→蒸菜做饭→黄梅天。。。见多了,湿度大插座里还会有吱吱吱声(干了就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湿度→水蒸气→蒸菜做饭→黄梅天。。。见多了,湿度大插座里还会有吱吱吱声(干了就恢复。) ...

吱吱声是不是就是电流在做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