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壶一插电就跳闸

楼主(2020-02-18):
把壶去掉直接插底座耦合器也一样跳。用万用表测电阻,火地51k,火零112k,零地62k。拆开看看吧。螺丝不是常用的一字或十字。里面有水。电吹风吹干,测试电阻正常,收工。自己动手,至少省十块。

楼主:
用到的内六星状起子

网友A:
最讨厌异口螺丝,我的一个是三角形的。

网友:
这是美的的通病或者说缺陷,我的原来也是,原因是桌面上的水通过底座两个孔进水了。后来我把第二张图的两个孔给堵死了,再没跳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异口螺丝,我的一个是三角形的。

有个论坛神器是多么重要

网友B:
底座没有碳化?有些用摇表测下绝缘就知道了

网友C:
底座好脏,快没眼看了

网友D:
我建议热水壶也拆开清理一下,之前我家美的热水壶也短路跳过,后来底座拆了用纸擦干净,壶也拆了清理了一下。以后用的时候多注意底盘下有没有水,有的话随手擦干净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座好脏,快没眼看了

好几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异口螺丝,我的一个是三角形的。

我也是,九几年小时候在姥姥家里,发现麦当劳肯德基等回力车和惯性车不错,但是三角螺丝不怕,用父亲修手表的一字螺丝应给拆解,齿轮箱做工材质比山寨的好,最后装回拧回螺丝。子弹头插座凸十字螺丝最坑,拧断好几颗工字螺丝改锥头,电磨加工一字失败,最后找12点9级沉头十字螺丝,磨掉外面一圈缩小直径,配合旧的电钻夹头拧紧螺丝,做一个凸十字螺丝专用改锥。

网友F:
底座能漏电到这程度,也真没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座没有碳化?有些用摇表测下绝缘就知道了

没有碳化,就是接触铜片有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热水壶也拆开清理一下,之前我家美的热水壶也短路跳过,后来底座拆了用纸擦干净,壶也拆了清理了一下 ...

这个建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座能漏电到这程度,也真没谁了

几个接线端子上有水,水导电,导致漏电开关动作。漏电开关要求一个月按一次,从来没有按过,还是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九几年小时候在姥姥家里,发现麦当劳肯德基等回力车和惯性车不错,但是三角螺丝不怕,用父亲修手 ...

不用将就他们。把螺丝拧出来换个普通的就行

网友:
把水吹干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九几年小时候在姥姥家里,发现麦当劳肯德基等回力车和惯性车不错,但是三角螺丝不怕,用父亲修手 ...

厉害,自己做

网友:
底部顺便打个排水孔

网友:
嚯嚯,不亏是水壶,招了好多水和腻,只能说这水壶命苦啊。

网友:
这么多大神在这里,搭车问个问题:我有个电开水煲没拆开直接加水插电,直接短路跳闸,然后把所有的拆了,量了开水煲的发热盘电阻,应该也正常,然后直接在发热盘上加电测试直接又短路跳闸,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