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镇流器求助 想自己diy一个荧光台灯

楼主(2020-02-18):
各位老哥,本人小白想自己diy一个荧光台灯,用的是580mm高演色灯管,灯架已经买好,现在到选购镇流器环节,目前看上了飞利浦HF-P 118 但是找了一圈好像都没货,看了下好像有HF-P 118/136这种规格的,是功率自适应吗,可以购买这一款吗?或者有没有别的更好的镇流器可供选择,价格方面不考虑,东西好用就行 感谢各位老哥,灯管用的是fl20s n edl nu 580mm的长度,好多店铺标注的是20w,用这个18w的电子镇流器没问题吧,另外我也全部找过了好像并没有20w的镇流器

网友A:
18瓦的镇流器可以用20瓦灯管,40瓦的镇流器也可以用,貌似灯丝会损耗很快。

网友B:
这东西得看你什么要求,灯架是什么样子的灯架,以及是每天用时开着就不关了还是随开随关。而且台灯不在意价格的话,小米台灯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瓦的镇流器可以用20瓦灯管,40瓦的镇流器也可以用,貌似灯丝会损耗很快。 ...

买了18w的飞利浦镇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得看你什么要求,灯架是什么样子的灯架,以及是每天用时开着就不关了还是随开随关。而且台灯不在意价 ...

已有yeelight pro和松下0633,想试一下荧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有yeelight pro和松下0633,想试一下荧光的

既然是玩票性质,不计成本,是我就买36W的。HFP当然好,飞利浦定额最高端的了,就是实在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玩票性质,不计成本,是我就买36W的。HFP当然好,飞利浦定额最高端的了,就是实在太贵了。 ...

目前买的是HF-P,看到还有个HF-R可以调光,想问一下大神如何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买的是HF-P,看到还有个HF-R可以调光,想问一下大神如何实现

首先要确认灯管是否支持调光。这种调光靠的是1-10V的直流电压输入变化进行控制,即可实现1%-100%的亮度调节。镇流器也不一定非要认准飞利浦,欧司朗QT系列也是同档次,还有一个HEP牌子相对更便宜。不折腾的话淘宝也有现成的旋钮开关面板卖,欧司朗飞利浦一个两百多,HEP的便宜一半,按照上面的接线路接好即可,这些都是高档货。日常用用也可以买杂牌,反正1-10V的调光旋钮相当多。

网友:
欧司朗吧…记得之前见过一个做工口水级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认灯管是否支持调光。这种调光靠的是1-10V的直流电压输入变化进行控制,即可实现1%-100%的亮度调 ...

师傅你咋不给他推荐给我推荐的那一款欧司朗镇流器,具体是:QT-M 带芯片预热的,做工应该是最好的了吧? 而且会自适应灯管吧。 另外想问下,除了你给我推荐的这款, 还有比这个更高端的么? 好像观摩一下,谢谢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你咋不给他推荐给我推荐的那一款欧司朗镇流器,具体是:QT-M 带芯片预热的,做工应该是最好的了吧?  ...

他用的是灯架,长条形的才能装进去,QT-M是四方形怎么塞进去?你那个也是定额高档货了,各自用的场景不同而已。另外那款不是全被你买光了吗。更高端的就是调光类的了,实现1%-100%的亮度调节而不损害灯管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得看你什么要求,灯架是什么样子的灯架,以及是每天用时开着就不关了还是随开随关。而且台灯不在意价 ...

小米台灯跟这个比,怕是要被秒成渣
这可是对色灯管,显色性最高,色彩最准的专业灯管,过去印刷厂用的。
小米??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得看你什么要求,灯架是什么样子的灯架,以及是每天用时开着就不关了还是随开随关。而且台灯不在意价 ...

小米台灯实在是臭啊!优质的三基色荧光灯,分分钟碾压你LED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买的是HF-P,看到还有个HF-R可以调光,想问一下大神如何实现

在大东北,你试试,粗管三基色荧光灯,大东北使用,配套电感镇流器和启辉器,寿命长,足功率,某人满脑子LED灯和电子指流器,预热不足,而且没有灵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你咋不给他推荐给我推荐的那一款欧司朗镇流器,具体是:QT-M 带芯片预热的,做工应该是最好的了吧?  ...

叫他悟空才好,一个台灯他非得让人家啰哩啰嗦,的,低了算卦,踢了螳螂,麻烦死了

网友:
古董优质电感镇流器肯定是足功率,铜线分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