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罕见方案的电源 TL494+N MOS 铝壳开关电源

楼主(2020-02-18):
外观,和常见的铝壳电源基本长一样,貌似这个短一点点

2017年5月的标签,

背面

接线端子

拆掉上盖   这个电源壳是用铝型材做的

一眼看去  6只TO252的管子很显眼

风扇上厚厚的油灰

发现输入保险炸了,

从壳子里拆出电路板  元件面全貌 (有根飞线)

背面全貌  (又有根飞线)

从输入开始看,一只烧焦了的保险,然后是两只并联的ntc电阻,用于缓冲启动,因为后面的电容很大,直接上电会产生很大的电流

两只安规电容分别位于共模电感两端

再是整流桥  D25XB60   25A 600V  常见于电磁炉等大功率电器

两只串联的高压电容  参数250V 1000uf   等效容量500uf

电容边上有个8脚芯片5H0165R
5H0165R最高耐压650V,工作频率100kHz(90-110KHz),RDS(on)=8Ω,驱动电流0.6A(0.53-0.6A);采用TO-220F-4L和DIP-8两种封装工艺。

两个小变压器,

功率开关管  35N60C3   35A 600V N-MOS管(也有标32A的,各厂家有差异)

开关管和整流管中间有块小板  小板上有一只KA7500(和常见的TL494完全兼容)

4只整流二极管  型号 D92-02  200v 20a

巨大的电感  双线并绕

经刮脚验证  电感是铜线

3只滤波电容  参数  35v2200uf

根据电容耐压猜测电源应为24v  于是拆下散热风扇验证,确实是24v的

结论:
第一次拆到这种方案的电源,可惜是炸了保险的,等以后有空了看能不能折腾好。这电源疑似三无产品,表面没有见到参数标签,只有一个出厂日期封条,而且电路板上有两条飞线,明显不是正规厂商的做法。

最后请大家讨论这电源额定功率应该是多少W的?

end

网友A:
4只D9202整流管两两并联,电源电流可能是20A的,输出滤波电容是35V的,电源输出电压可能是24V的

网友B:
很诧异,这样的电源用飞线!

网友:
感觉有200W以上

网友C:
你可以试试调整一微调电阻,应该有惊喜,可以从0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诧异,这样的电源用飞线!

正面那根从mos管飞到变压器去了,背面那根是从输出负极到小板  本身电路板上有一条并联的线路,不知道并联一根飞线是何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调整一微调电阻,应该有惊喜,可以从0起调

保险都炸黑了,整流桥肯定也挂了,mos管不知道有没有保住,下次回家拆下来检测

网友:
竟然有独立副电源,这个在电脑电源和小功率电源常见,

网友:
我猜是250W10A的

网友D:
谢谢分享。。。。。。电源还不错,摸死管的494方案还真的少见。。。。。。

网友:
电源功率应该在350-450w左右吧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882
看我这个是不是和你的有点像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电源还不错,摸死管的494方案还真的少见。。。。。。 ...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变压器绕组改成串联有机会变成50v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只D9202整流管两两并联,电源电流可能是20A的,输出滤波电容是35V的,电源输出电压可能是24V的 ...

比较认同你的分析,

网友:
风扇的叶片倾角设计不合理,超过45度容易扇叶失速,导致风压风量急剧下降有呼呼声。三洋4056对转风扇,只是进气扇的叶片倾角45到60度设计,出气扇叶片倾角大概30度,两个转向相反的风扇组合起来,可有效避免扇叶失速。

网友E:
35n60怎么是20几安?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有400W,有独立的辅助电源,改个可调电压电流的维修电源比较合适。

网友:
外行看热闹,我是来看楼主怎样拆机的。还想看下次楼主怎样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n60怎么是20几安?

写错了,我去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