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疫情呆在宿舍不回家,美的电磁炉不听话了,拆开修修!

楼主(2020-02-18):
因上班接触人较多,疫情当下,还是不回家安全一点,下班就呆在宿舍,买东西也不用出门,直接快递到家,去小区门口接就是了,拿出多年未用的电磁炉准备煮菜,发现开关按键不灵活,多次按才能开机,其他功率调节模式调节,按钮均有不灵现象,还是拆开撸撸它吧

已经用了好多年了,不过也吃灰好多年了,印象里最少4年没用过它一直在吃灰

脚垫已经不知道丢哪去了,

没多少油渍,不过风扇长了好多白色的灰点

全是灰尘,待会给他洗白白

先处理按键

换好了

洗完白白 发现掉了颗电容,辅助电源的400V电容脚锈断了,

找不到小的,找个大的给装上

位置好紧凑

洗完白白够干净吧

线盘是铜的。十几年前的货了。 现在基本都是铝的坑爹货

先通电看看会不会放炮 ,,哈哈 毕竟水洗了

没啥问题,热电阻涂点硅脂准备装机

试下煮水

一分多钟滚了

实打实的功率,不虚标

最后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吧,太闷了,门都不敢多出,

网友:
现在都见不到这么密绕的线盘了。

网友:
过去的东西实在!

网友A:
按钮加点WD40估计也能解决,之前也换过,但是发现换上去的按钮手感不如原来的好,后来再碰到按钮不灵就直接用WD40,发现效果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钮加点WD40估计也能解决,之前也换过,但是发现换上去的按钮手感不如原来的好,后来再碰到按钮不灵就直接 ...

怎么没有想到呢

网友:
这几天我也修了下电磁炉,老式的这种微动最容易坏,现在的都是触摸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加点WD40估计也能解决,之前也换过,但是发现换上去的按钮手感不如原来的好,后来再碰到按钮不灵就直接 ...

我感觉手感一样,可能微动的原因,手上没有wd40难道还要再买一瓶?,手上有啥用啥

网友:
谢谢分享。。。。。。老货质量就是好。。。。。。

网友:
足足的2000W啊!

网友:
差不多一个年代的东西,十几年前买了。
铜线盘+工频变压器。还好没扔,出不了门,
搬出来,等IGBT SGW25N120 维修.....

网友:
楼主的碗不是304不锈钢的,不然就烧不开水.

网友:
早期的美的炉子质量是刚刚的

网友:
这款美的好像是小功率能连续加热的,比较少见。

网友:
取卡针求赠送

楼主:
来来来,自提

网友:
前几天把家里那个顽固油渍的电磁炉给清理了,化出好多污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