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分解5.5元锂电池看内部构造 H602248

楼主(2020-02-18):
首先,这是普通的锂电池,两节并联共1200mah,价格5.5元一个
看一下外观

生产日期是2019年的
看一下拆开的内部结构,非专业人士不要随意拆解,容易爆炸

尺寸是50-22-10mm
看结构就知道是卷绕的,不过这5.5元的价格应该还是值的吧,可以改装一些小玩意
如果大家想买一些回家用可以咸鱼搜索“芝麻开门1s

网友A:
带上保护板和包装后,长宽厚分别是多少

网友B:
拿来改万用表电池可以

网友C:
爆炸倒不至于,但是会着火。。以前拆过鼓包的金属壳锂电池,早期可更换电池的手机备用电池。。。撕开薄膜时候感觉跟洗衣机上电容差不多,但是撕过程中,薄膜破了,正负极内短路,直接帽火星,然后就着火了。轰的一下子,三星note7不也是内短路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来改万用表电池可以

好主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上保护板和包装后,长宽厚分别是多少

参考电池皮上的602248没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爆炸倒不至于,但是会着火。。以前拆过鼓包的金属壳锂电池,早期可更换电池的手机备用电池。。。撕开薄膜时 ...

一般都是放完电之后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上保护板和包装后,长宽厚分别是多少

量了一下  尺寸50-22-10

网友:
看着不错,容量如何?

网友:
这是多少个5.5

网友D:
把并联改串联后可直接代替万用表电池
也不用充电了,用完直接扔

网友:
先留下脚印

网友:
并改串后用来代替9V电池不错。可惜湖北不能收货啊…………

网友E:
好像电路板上没有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并联改串联后可直接代替万用表电池
也不用充电了,用完直接扔

要环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电路板上没有元件

就是空的

网友:
看起来不错,可惜我的电池太多了,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放完电之后再拆

一般是充满电再拆,拆到最后给他短路一下子,就烧起来了

网友:
摸摸摸摸末

网友:
感觉还不错,这个尺寸好多地方可以用。我手里多的18650电池好多地方放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