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家庭常用的东西,解开多年的心中疑惑(调温耦合器)

楼主(2020-02-18):
小时候,见到别人家的电锅上插着这么个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一根棍子就可以通电,终于有了这样的电锅,知道了它还有两个插孔,本来以为它是用可控硅实现调温的,拆而审之,然而非然也

插头参数

线粗大概7mm

调温旋钮,上面有标识

三角形的是电源指示灯

插电旋到这个位置灯亮

这个棍棍是个传感器

零火线和地线表识

和锅相接的插孔

传感器粗约8mm

零火线和地线表识

调温器的参数和出厂信息,这里有四颗螺丝,内六角的

请出我七块包邮的多功能螺丝刀

拆螺丝

螺丝拆下来了

去掉后盖

咦?怎么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个是连接电锅的插孔弹片,上面还套了一个弹簧,用来增加插接时的松紧度,加强接触,而且可以增加使用寿命

要取出调温核心还要把旋钮取下来,这个下面应该还有个螺丝,直接搓个洞

还是老实揭下来吧

做个标记

又和想象的不一样,里面是个卡簧

废了好大劲,还是给整变形了,不过问题不大

取下旋钮

取出调温核心

插片弹簧,还算厚实,黑色热缩管里有个限流电阻

电源指示灯,是个氖管

三层,用绝缘陶瓷隔开

温感器

关到底的状态,触电分开

旋动调温旋钮,触电结合,电源接通

整个调温器设计既简单有精妙,旋钮旋到关的位置,触电刚好分开,电源断开,锅停止加热。温感器内部其实是个热形变金属片。旋动旋钮时,会带动陶瓷柱上下移动,当陶瓷柱下移触电结合并B会将C下压,促使C与A的距离越大,C也就是温感器的热形变弹簧就需要更高的温度产生形变来使B和C触点分离实现关闭电源,温感器,也就是那截棍棍同时充当了地线,设计很巧妙

网友:
讲解得很详细,辛苦了楼主

网友:
这适合炒锅,如果锅里有水,调温基本没用。还是调功率的好用。

网友:
间歇式调温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只有按键式的才是单片机+可控硅

网友:
非常奇妙的设计 结构简单成本低 国人的聪明才智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讲解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是改变变形量来调节温度,控制加热时间,牛逼

网友:
哈哈哈,双金属片调温

网友:
就是双金属片,大部分调温都是这结构

网友:
这就是所谓机械式PWM调温

网友:
谢谢分享。强烈的探索精神,认真发贴。

网友:
带触点的双金属温度计

网友:
韩式烤盘,韩式电锅,韩式火锅通用调温线,一根9.5-12.5¥,机械调温的

网友:
电火锅,一般是这种结构的插头

网友:
这种双金属片式温度开关不是速跳结构,容易烧触点。

网友:
谢谢拆解分析.

网友:
韩式火锅就用这样的

网友:
这货没拆过,还以为是采用老式窗口空调的调温方式

网友:
加热头那么短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