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开关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20-02-18):
去年夏天捡到个开关电源板,因长期在外受雨水侵蚀。板上的几个电阻,电容引脚生锈严重。8脚芯片字也被打磨。就随手扔废品盒里了。正值疫情期间,无事做,就把它拿出来仔细检查,没发现明显烧坏元件,于是把原锈蚀电阻,电容更换,接安全插座试机,电源输出指示灯能点亮。测输出电压在10V左右跳动。外接一个12V 100ma灯珠,电压降到8-9V跳动。怀疑是8脚芯片故障。就按下图改造了电路板。可故障 依旧。

网友:
输出电压不稳不达标,就要检测滤波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A:
我感觉VIPER没问题啊,个人感觉是输出部分的原因,先把输出电解电容换掉试试,不行再换一下SR3100试试,我修过一块DVD电源板,也是用VIPER22A,也是带不起负载,搞来搞去,所有的元件几乎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最后换了输出那个肖特基二极管,就行了,问题是换下来的旧管,用万用表查,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已经把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全部更换为全新的了。也用5408代换了SR3100。试机还是不行。我怀疑是不是高频变压器同名端接错或者性能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波形

网友:
反馈回路的电阻与齐纳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已经把输入输出的滤波电容全部更换为全新的了。也用5408代换了SR3100。试机还是不行。我 ...

5408不能代替SR3100的,22微法的电容也要换掉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的指教。实在找不到故障原因,今天冒险把高频变压器R6连接的绕组两端互换后通电试机。竟然把问题解决了。电压稳定输出10V。看来真的是高频变压器同名端接错的原因。更换稳压管为12V,测输出电压为稳定的12V。有谁知道怎样判定高频变压器同名端的方法吗?

网友(2024-03-26):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VIPER没问题啊,个人感觉是输出部分的原因,先把输出电解电容换掉试试,不行再换一下SR3100试试,我 ...

有意思啊,很多是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