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问大家一个奇怪的配0.75的酒精问题

楼主(2020-02-18):
用50毫升0.52的酒精和a毫升0.95的酒精配出60毫升0.75的酒精,用下列公式计算
50x0.52+ax0.95=200x0.75
得到a=130
可是50毫升加130毫升是180毫升,不是200毫升,难道酒精混合后体积会减少20毫升吗?还是思路公式错了?
请大家解答一下疑惑。

重新编辑一下公式  50x0.52+ax0.95=(50+a)x0.75  这个不也是两边的酒精相等吗?

网友:
这个问题:
       第一,物理方面,水和酒精混合后体积是否变化,即10毫升水加10毫升酒精得到的是否20毫升的混合液。
       第二,题目出错了,有的数学题目出得也不是特别严谨。你自己搬题目上来都写错了,60毫升 or
200毫升?

网友:
用50毫升0.52的酒精和a毫升0.95的酒精配出60毫升0.75的酒精,

哪里来的 200 ???

需要加多少 0.95 的酒精还没确定呢,
倒是先把总体积给定下了,
这算什么思路这是。。。

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
0.52酒精用量为 b 毫升,0.95酒精用量为 a 毫升,
b*0.52 + a*0.95 = (b+a)*0.75
b+a = 60

网友:
体育老师教数学,不错

网友:
思路是对的,公式有误!!!

以1kg的95%酒精为例,稀释为75%的酒精,设需要添加的蒸馏水为a,那么:
1X95%=aX75%

如,配制100毫升 75%酒精,用95%酒精稀释得到,那么95%酒精用量约为79ml;
又因酒精为体积分数,配比标准允许5%误差,因此:
100ml95%酒精中含酒精:100×95%=95ml
75%酒精中若有95mL酒精,其总重量为:95÷75%=126.67ml
所以需要增加水的总量为:126.67-100=26.67ml

网友:
酒精加水,体积是会减少的,互溶

网友A:
你那个算式只是说明算式左右两边的酒精相等。
如果你要得到200ml 75%酒精还要加水20ml.

网友:
各位大侠,我已经看得云里雾里了,早还给老师了

网友:
是算200ml还是60ml 200ml的话少的20ml是额外加水的体积

网友B:
同问:把等质量的冰水混合物(0℃)和100℃的水混合起来会得到50℃的水嘛?

网友:
不算水啊。配好以后不加水不是0.75.简单逻辑错误。

网友:
把1体积的沙放入一体积的石子里面,得不到2体积混合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算式只是说明算式左右两边的酒精相等。
如果你要得到200ml 75%酒精还要加水20ml. ...

这个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
酒精和水混一起,体积会减少,这个是常识啊。少的还挺明显的。

网友:
别看楼上那些胡说八道的,什么混合后体积会变。这种纯计算,并没有用到实际测量,不需要考虑到密度变化的问题。
算出来不对是因为你这么配出来的不是75%。
按你给的条件,要配出200ml75%的溶液的配比是:52%酒精50ml +95%酒精130ml+20ml水。你的列式是对的,但是你这个a求出来是需要的95%酒精用量,不是总用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问:把等质量的冰水混合物(0℃)和100℃的水混合起来会得到50℃的水嘛? ...

不会,因为冰水混合物的冰是过量的。如果等质量0℃水和等质量100℃水,兑出来就是5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因为冰水混合物的冰是过量的。如果等质量0℃水和等质量100℃水,兑出来就是50℃ ...

水在不同温度下比热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因为冰水混合物的冰是过量的。如果等质量0℃水和等质量100℃水,兑出来就是50℃ ...

水的比热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水在不同温度下比热不同。

不一样啊???难道恒功率加热水,温度曲线不是线性的??水在不同温度密度不同倒是的。4℃时候密度最大

网友:
题目的意思是要60mL 75%的酒精,现在有50mL的52%的酒精,问需要多少95%的酒精和多少52%的酒精完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