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才买”5年的雷柏无线鼠标,单击变双击了,拆开微动清理下

楼主(2020-02-18):
这次没有拆微动的簧片,直接“在线打磨”的。如图,原理一看就懂。

鼠标虽然买了5年,但是用的很少。买鼠标的时候的电池刚换掉。可能是长时间不用,反而氧化接触不良了吧。

雷柏牌子也还可以吧,PCB上竟然有些空焊盘。

网友:
自从买了wd40后就不拆微动了,喷一喷完事。不行的话直接换微动

楼主:
这么小的部件,怎么喷

网友A:
都打开了, 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全新的微动。多简单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小的部件,怎么喷

找个干净的瓶子或者自封袋也行,喷到里面一些,然后拿注射器把液体抽到针筒里,往微动里滴。

的一,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干净的瓶子或者自封袋也行,喷到里面一些,然后拿注射器把液体抽到针筒里,往微动里滴。

明白了,高手,办法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打开了, 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全新的微动。多简单的事。

都打开了,打磨一下也很简单。看铜片没变色,应该还能坚持两三年。

网友D:
5年算好了,我的用了一年接收器就短路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打开了, 为什么不直接换一个全新的微动。多简单的事。

关键是没有配件,打磨一下再将就将就吧,等再坏了就换微动,换也是拆东墙补西墙,把这个鼠标上的前进后退键拆了换到左键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打开了,打磨一下也很简单。看铜片没变色,应该还能坚持两三年。

哈哈,我也是这样想的。打磨一下再将就将就吧,等再坏了就换微动,换也是拆东墙补西墙,把这个鼠标上的前进后退键拆了换到左键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年算好了,我的用了一年接收器就短路报废了

短路报废,还能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是这样想的。打磨一下再将就将就吧,等再坏了就换微动,换也是拆东墙补西墙,把这个鼠标上的前 ...

第一次打磨很管用我多用了三年,第二次多半是弹性不足直接更换吧,别浪费时间。

网友:
这牌子印象很不好,比双飞燕还差多了,遇到问题多,我都直接帮换成7毛钱一个欧姆龙微动,这多少年了还没有遇到一个欧姆龙要返修的

网友:
5年不少了,我的罗技基本2-3年换一次微动开关
如果没有备件,建议左键修复后和中键调换,毕竟中键用的少 磨损少

网友:
这牌子微动就几个月寿命,还是换了好,能用过一年都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报废,还能修吗??

是插在usb那个接收器发热,体积小,没有解剖直接扔了。

网友(2020-07-10):
楼主最后结果如何了?真的修好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