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独显能开机但是无显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02-18):
这几天二奶机有个奇怪的问题,装上镭风HD6450能开机有显示能进系统,删除HD6450的驱动后装上华硕GTX660TI或者迪兰恒进HD6850能开机,660TI和HD6850都安装有驱动,就是屏幕就是不亮,进入主板BOSS屏幕也不亮,不插入独显用集显到是能开机进系统,系统配置是E7500.方正G41小板,DDR3…4G内存条.1TB东芝机械硬盘,安钛克P450.450W电源,有坛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按理说是应该能点亮的,6450不用显卡独立供电。是不是电源显卡供电输出有问题,换个电源试试。看你显卡背板接口,660TI貌似6P,6850好像12P。

网友B:
插那两张不亮的显卡后用集显输出还有显示吗?有的话进系统后看看设备管理器能不能识别出独显,如果识别出来,换条视频线试试?如果没识别出来,可能显卡是坏的或者辅助供电没有12V

网友C:
你看看插上那个显卡不亮的情况下 应该是集成显卡输出了  这种情况是显卡挂了/接触不好

网友D:
先插上6450.进去bios,把显卡设置双输出,就是板载的也输出,把集成显卡设置成优先输出,然后把显示器插在集成上面,再上没显示的显卡,进bios,看看能不能设别显卡,不能的话就是显卡坏的,因为你用6450有输出,证明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插上6450.进去bios,把显卡设置双输出,就是板载的也输出,把集成显卡设置成优先输出,然后把显示器插在 ...

确实如此,有时能识别也不行,显卡大概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是应该能点亮的,6450不用显卡独立供电。是不是电源显卡供电输出有问题,换个电源试试。看你显卡背板 ...

660TI是双6针供电,6850是单6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那两张不亮的显卡后用集显输出还有显示吗?有的话进系统后看看设备管理器能不能识别出独显,如果识别出来 ...

插上独显后能开机就是屏幕不亮,进BOSS屏幕也不亮,屏幕不亮我想做什么都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插上那个显卡不亮的情况下 应该是集成显卡输出了  这种情况是显卡挂了/接触不好  ...

我试过插上独显,屏幕信号线插集显没有反应,插独显更是没有反应。

楼主:
按照5楼朋友的方法试一下还是没有效果,只要插上660TI就点不亮屏幕,电源换了也不行,但是这660TI放在我工作用的电脑就可以点亮屏幕,图片如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按照5楼朋友的方法试一下还是没有效果,只要插上660TI就点不亮屏幕,电源换了也不行,但是这660TI放在我工 ...

我也发过一篇同样的帖子,不过我的GTX760。原因是显卡挑主板,我的也是G41不能点亮,A55,B75,G31能点亮,H55,P43,也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发过一篇同样的帖子,不过我的GTX760。原因是显卡挑主板,我的也是G41不能点亮,A55,B75,G31能点亮,H ...

看来这现像是显卡挑主板没有的救了。

网友:
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或许是老主板pcie供电不足,或许插槽有问题

网友:
应该就是主板供电不足惹的祸

网友(2020-05-05):
我也遇到过类似现象,3个显卡,2个可以,一个根本点不亮,而且点不亮的还是gt210 ,gtx500都点亮了,它不亮,排除功率输出不够,只能归结为兼容性的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插槽的供电不足。

网友:
类似奇怪问题也碰到过一次,重装系统,独显用DVI死活不显示-以前正常的,用VGA就没事。搞了半天没找到原因,后来莫名其妙又好了

网友(2021-08-25):
我的GTX560也是,电脑能开机进入系统,没有画面(黑屏),操作都有声音正常,就是显卡没显示。怀疑500w额定电源供电不够么?

网友:
反正用不上,双12品电老虎,卖掉算了,还能值些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