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SyncMaster 540N液晶显示器按键不灵拆修

楼主(2020-02-18):
屏幕

小屏幕

按电源键出来菜单,一般只有用电阻地址码的按键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拿出来

型号

很喜欢三星底下的这种设计,很容易拆开

底座拆下来了。。。。不对,好像不用拆底座

后面

标签

拿出脖子

这应该有个大大的盖板,把后面盖住的,不知道为什么没了

三星原装贴?

一般显示器都是直接抠开

疼。。。。

打开

边框里面的标签

生产日期

按键

背面,黑麻麻的,静电吸附的灰尘

怎么还有手指印??不知道是被维修过的,还是三星原厂流出来的。。。。三星好像关停了中国所有手机工厂了

屏幕驱动板和排线,上面有个小晶片,稍微用点力碰一下它就坏了,一条线出来,现在拆显示器都很小心,没碰过那东西,没翻车过了

拔掉按键排线

按键

后面有个塑料板用热熔的方式固定上去

拆下来

电阻,主板通过识别按键传回来的电阻阻值对应哪个按键

电阻

LED,怎么黄了??而且也很暗了

先看看电源键,有白色的氧化物,

加油!奥利给

装回去,热熔胶黏上

装上去测试

正常

菜单正常

关机正常

装好

放回去

网友A:
三星的按键故障率有些高

网友:
明基的液晶屏的按键才是名副其实的易坏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按键故障率有些高

最左边那台大三星。。。。。那个按键是电容触摸的,,,早一段时间也经常是触摸不了,自己拆开贴了一块大铜箔,才增大了触摸面积。

网友:
我觉得楼主万能润滑剂,可以配合废旧502胶水瓶,往胶水瓶喷到3分之1,然后一两滴到开关可大大节省,避免电路板塑料浸润腐蚀。

网友:
搞这么多显示器。。。

网友:
骑在脖子上的血小板.你也是炼铜术士?

网友:
我有个戴尔的。也这样,一直没拆,这种显示器用个翘棒转一圈好开

网友:
谢谢分享。。。。。小伙子真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