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推荐一款家用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0-02-19):
求推荐一款家用漏电保护器?
农村落地房。电表下是一个63A的杂牌空开
1.2.3.4楼每层一个空开,好像都是正泰的。
这个春节因为疫情比较无聊,在家时间多。。收拾修理一些东西。
3楼4楼各有一个美的50升1500W的储水热水器.外壳写着 防电墙。。

1.电表下的总的空开换掉,装一个漏电保护器?
2.在1的基础上,每个楼层,原本的空开换漏电保护器?
3.在1的基础上,每个电热水器前,加装一下漏电保护器?

以上3个情况,哪个比较好??????????????????????????

情况说明:农村房子,无底线。
请推荐下漏保。。初步看了下。正泰NB7   NB3 NB6  (7最便宜,3贵点。6最贵。)
不追求外观,只求安全稳定好用,当然性价比高点更好。。还有其他推荐吗?

网友A:
建议总开关不放漏电保护,各个分开关一定要放,动作电流稍大一点的,然后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安装,动作电流要小。多放几个就为了缩小故障检查范围,否则一个漏电全家断电,不知道是哪个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最好加装上地线,特别是电热水器十分有必要。比漏保都重要。

网友B:
国产漏保,选德力西的吧。。。瘸子里的算比较好的。。。比正太强点。。

网友C:
电热水器直接用,烧好水70度,洗的时候拔掉最安全,不相信防电墙,漏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总开关不放漏电保护,各个分开关一定要放,动作电流稍大一点的,然后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安装 ...

支持!
总开关不用漏保,分开关用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漏保,选德力西的吧。。。瘸子里的算比较好的。。。比正太强点。。

我看论坛里面,,,拆机好像德力西比正泰差  同价位

网友D:
看你家里的使用情况,如果楼上热水器有同时使用的情况。
可能还会有热水器,空调同时使用的可能呢。个人,建议每层楼线路单独拉。
总配电箱在1楼,总开关用2P空开,到每层楼用2P漏保,或者1P+N漏保;能象城市套房一样:照明,电热,空调,插座、厨房分开拉线更好。

致于哪个品牌的货皮实,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有同款物品,电商和实体店的货厂家定的标准不一样,很多人说电商的比实体店质量差些。
这些均为听说的,和网友评论的,非个人观点。

前几天京东促销,个人才买的德力西,本人非专业电工,仅算是个人好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家里的使用情况,如果楼上热水器有同时使用的情况。
可能还会有热水器,空调同时使用的可能呢。个人, ...

谢谢您的 建议  好像您这个德力西  不贵的吧?德力西好像 红色比 蓝色便宜

网友:
热水器加漏保,烧热洗澡之前把开关拉下来。

网友:
方案3吧,然后保证热水器的地线(美的的热水器应该自带一根地线)妥善接地,可能的的话水龙头的金属部分也接地最可靠。至于那个牌子的漏保无所谓,只要是正品,不放心每周按一次测试按钮或者用插座检查器测试下。

网友E:
楼主你是一点都不太懂电工。。。。
思路已经乱了

帮你LV一LV

1.电表通常是63A,在电表之后,会有1个 2P  40A或63A的空开(不带漏电保护)这是起到防止过载把电表损坏了,所以会配小1个规格成40A,这个可以换成63A也可以不换,看家里用电情况(2P,占2位的空开,正常就20-30元,不是假货就行)
2.入户后的强电箱,因为农村房,不是新装修或者按DPN漏保去布的线,所以不能达成  总空开+各支路用漏保,哪一路漏电跳哪路这个效果,所以只能3
3.最老最土 的布法。。。总空开:2P的63A,占2位。。分支:全是1P的空开,占1位
电压不稳的地方请在总空开后面加1个 过压欠压保护器(施耐德有2个版本,400元/个)

另外不要扯什么安全稳定,又扯性价比。。。自己看口袋里的钱,贵的永远有。。。就拿德力西官方的店的报价(经销商更低)为例

【电表后面的2P  63A】
德力西新款红手柄断路器 DZ47s-2P/63A C型 红色空气开关DZ47断路器升级产品 红手柄开关 占2回路

16.8元/个

【强电箱】
2P 63A,并带漏保功能的,有
1.德力西小型漏电断路器 DZ47sLE 2P/63A ===41.20元,占4位,灵敏度是30ma
2.施耐德 A9系列 ic65N,带过压保护,2P 63A====275元,占4位,也是30ma,多个过压保护
3.施耐德 同上,不带过压,就是2P 63A===178元,占4位,30MA
4.施耐德 电磁漏电保护器 2P63vigELM 电磁漏电===近500元,电磁式,更靠谱
5.人民电器 2P 63A===同样30MA灵敏度,占4位的31.64元

支路的1P断路器
1.人民电器,1P,占1位,只接火线的,6-8元/个
2.施耐德 A9,1P,占1位,16-23元/个,只接火线
3.德力西 DZ47s 红手柄 ,同上,8元左右/个
4.德力西HDBE-1P,蓝手柄,不同系列,同上,10元左右/个

还有再强调下
总空开带漏保+各支路不带漏保(或各支路有的带漏保,有的不带)
都可能支路不跳,总空开跳。。。。
所以请不要想着达成哪路出问题跳哪路的这个想法(即使按  总空开+各支路用DPN漏保的情况下,都会有都不跳,而电表处2P空开跳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一点都不太懂电工。。。。
思路已经乱了

谢谢。干脆 总开63A  分支12344层房子搞4个30A的漏电保护。全部正泰或者德力西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 建议  好像您这个德力西  不贵的吧?德力西好像 红色比 蓝色便宜 ...

是的,蓝色的比红色的贵。不知道贵在哪里。还有同规格正泰蓝色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是一点都不太懂电工。。。。
思路已经乱了

对的,你分析的很到位,须然我不是专业的但还是懂点皮毛,

硬伤没地线,也冲凉房没等电位,自建户很大部分就是门口打地线铁柱拉地线进户,这个可以自己做,打深一点就可以,五金店都有卖,城中村90%地线都是这样做的,

至于所谓总开关不带漏保这种方案,在商品房是几乎都用这种方案,但是忽律了一点,商品房各层都有强电房各户的主先包括电表都是安装在这个位置而电表下面都有漏保空开,一般是63a,至于品牌是否年久失修或者坏了都不清楚说白了很难发觉,

所以我直接商品房所有都是户内总开关带漏保,各分路都是用1P+n漏保双断的18mm空开,

有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是民用漏保期动作时间与漏电参数都是30ma都是一样的会造成可能随机跳总闸或者分路漏保,但是这样也有好处,预防各级漏保失效,多重保险,

工业级总开关是有动作时间可选的,总开关漏保动作时间可以选高于分级漏保0.2秒,随机跳几率会大大降低。
我自己的商品房包括自建户都是这样配置,除了费钱一个缺点,至于楼主想用什么品牌看自己钱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热水器直接用,烧好水70度,洗的时候拔掉最安全,不相信防电墙,漏保

装个闸刀,通断最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热水器直接用,烧好水70度,洗的时候拔掉最安全,不相信防电墙,漏保

其实这涉及到电热水器的安装布局问题,我自己住的单位包括家人住的单位电热水器都是24小时通电重来不会断

我是这样的:
1.买的电热水器主板自带漏电检测功能的,(不是电热水器插头漏电开关哦)
2.电热水器单独地线其实都是连接着一个奶管灯泡,如漏电会亮灯。
3.电热水汽安装在阳台,铺设管路供全屋使用,所有水龙头冷热水,
4.电源总开关带漏保双断双感应,分级开关带漏保双断单感应,
5.冲凉房等电位接水管专用接地直通。

电热水器触电很大部分超过50%以上都是安装布局问题造成的,(具体数据不清楚,但是眼见身边大部分朋友甚至公寓安装都不规范)

我3栋自建户出租房,每栋20户,供60户,都配套电热水器,都是几百块的美的,全部装阳台,重来没用户反映出现过漏电情况,

入户总开关带漏保,每层分线带漏保,每层电箱一组空开,一层4户每户独立电箱,户内电箱总开关带漏保双断双感应,分级开关带漏保双断单感应,品牌施耐德西门子混用。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电热水器漏电问题,

电热水器很多个点很多人没考虑的,

1.电热水器插头式漏保是否安全,是否会失效,
2.电热水器安装在冲凉房,洗澡水蒸器问题,控制板开关,温度旋钮受潮问题,
3.电热水器在冲凉花洒上,混水阀吊装在电热水器上,注定水蒸气大,
4.插座位置防潮防水问题,
5.房内漏电保护器,空开问题,
6.房内地线问题,

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当年深X某个出租屋单位因为是老单位没地线,租户洗澡触电身忙,当发现的时候户内空开漏电保护器已经手动关闭,还是有电,施救者也死亡。

疑点1.以前很多所谓聪明人家里没地线,就把水管当做地线,还一脸牛B的在网上说把地线搭到铁水管上面就好了,这个隐患造就多小人出事我不知道但是很缺道德倒是真的,

2.户内空开漏保失效常闭状态,所以关了都没用,

3.隔壁漏电电漏到墙上,刚好在别人冲凉房位置,因为墙面是软关系造成漏电导通,

具体自己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