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遥控器上哪个点是天线

楼主(2020-02-19):
汽车遥控器,想加个天线增加遥控距离,大神帮忙看看,鼓捣一下午又回到解放前了。

网友:
那两块长方形黑色估计就是天线了

网友A:
你还不如加个电压提高遥控距离呢。

网友B:
猜是左边那个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是左边那个白色的

那个是按键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加个电压提高遥控距离呢。

原装的电池是cr2025,能换成什么样的呢

网友:
一块手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