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锂电池也像笔记本电池一样保护了?

楼主(2020-02-19):
以前笔记本电池效能下降 ,拿去电脑城,维修师傅换了电芯可以再战2年。现在发现很多手机电池明明电芯没有怀孕,电压也正常,但是接了电池保护板安装进手机就是充电不了。大家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网友:
我觉得  你应该换一个可以正常充电的手机再试一下,或许被保护的不是电池,而是你手机的充电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手机问题吧,没听说过这样的,连最贪财的苹果也没这么搞

网友A:
小米的很多产品的电池就是带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很多产品的电池就是带锁的

利益的驱动吧。

网友:
如果真是这样,那小米也太不厚道了。它那样做是自掘坟墓!

网友:
保护板有问题或者电芯坏了!

网友:
我有一个放了好长时间的电池也这样,我把保护断开,充电再接上,又正常了。

网友:
显示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