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一定是你们见过的最将就的串灯电源

楼主(2020-02-19):
改造ATX电源的时候都要串一个白炽灯,防止接错炸管,论坛也有各位师傅晒出了它的串灯电源,都很精致。
下面要出场的应该是本论坛最差串灯电源,请欣赏

网友A:
40w有点小,另外维修开关电源最好配1:1隔离变压器,如果没有建议装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B:
纸盒小心着火。还是小射灯那种灯泡好用,花生大小,直接装插座和明装底盒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盒小心着火。还是小射灯那种灯泡好用,花生大小,直接装插座和明装底盒里 ...

点亮的时间都很短,一旦点亮,就说明电源有问题了,马上就回拔掉插头了,所以一般点亮时间都只有十几秒

网友:
来个带开关的插座更好,比拔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w有点小,另外维修开关电源最好配1:1隔离变压器,如果没有建议装漏电保护开关 ...

客厅总闸,还有入户总闸都有漏电保护开关,这里也可以不用吧?我一个业余选手,也没有漏过电,只炸过机

网友C:
你这个不算简陋,我直接255W灯泡焊2条线接ic勾
一般用的时候起掉保险丝,用ic勾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算简陋,我直接255W灯泡焊2条线接ic勾
一般用的时候起掉保险丝,用ic勾挂上。 ...

225瓦,好大的功率,我还没见过超过100瓦的灯。功率那么大,是不是保护性能就会弱?你用大功率灯泡,电源的负载能力应该强一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25瓦,好大的功率,我还没见过超过100瓦的灯。功率那么大,是不是保护性能就会弱?你用大功率灯泡,电源 ...

有个产品叫浴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