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七年的HQ7310x飞利浦剃须刀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0-02-19):
2013年买的飞利浦HQ7310xl剃须刀用了七年了,最近天气冷,14500电池不行了,老化了,开机一下就没电了,电池没到之前,先拆拆看看

网友A:
跟你同款,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买的,前女友送的,最近也是电池不经用。准备换个新的,拆下来看了一下做工真的不错。还是过段时间买个电池来换。

网友B:
7年,值了。。。。板子上有发热变色的痕迹?

网友C:
我有个7340XL,和你一样电池不耐用了,冬天充满只能用一二次,拆开后检查电池充到3.8X伏就显示充满停充了,换了个电池还是充不满,不知道气温高的时候情况会不会有改善。发黑的地方是电阻发热引起的,这个充电电路是电阻降压,充电器是15V的,充电的时候这里压降比较多,发热大,现在买了个AT880的机身把刀头换过去继续用,AT880的我也拆开量了下,电压能充到4.1伏左右,充电电路是带电感的开关电路

网友D:
镍镉电池?确实该淘汰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有,冲电电压有时能到4.2V,但大部分时间都只有3.8V,所以14500电池充不满,.现在被我改成给14500电池直接供电了

0

网友:
为什么飞利浦的充电器充电电压那么高。十几V?

网友:
板子快熟了,电路不合理吧?

网友:
同款使用中,08年买的,用了12年,是汤浅电池很刚健
从去年开始就是冬天启动不到,夏天正常使用
开始以为是电池不行了,拆开看是镍氢电视,换一个还是一样问题
说明是电路里面有问题,电路被塑封了无法检修
只有另外买一个
这个夏天用

网友E:
18650电池,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镍镉电池?确实该淘汰了

锂电池14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650电池,换一个就好了

14500锂电池

网友F:
居然是单个电池,我帮同事拆换了是一对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居然是单个电池,我帮同事拆换了是一对电池。

这个锂电池啊,不是镍氢电池

网友(2021-01-14):
同样问题,冬天气温低,没法工作,请问14500电池买来,拆机后还要焊接吗? 电路问题无法充满,这样换新电池,有效果吗?

网友:
换个14500锂电芯就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年,值了。。。。板子上有发热变色的痕迹?

那是防水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同款,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买的,前女友送的,最近也是电池不经用。准备换个新的,拆下来看了一下做工真 ...

前女友还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7340XL,和你一样电池不耐用了,冬天充满只能用一二次,拆开后检查电池充到3.8X伏就显示充满停充了, ...

电阻降压,也太坑了吧,我说怎么板子都发黄了

网友:
这是锂电池的?还是镍氢的?刀是双刀刃的?拆过就难防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