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线性可调电源接负载后电压升高0.15V左右

楼主(2020-02-19):
线性可调电源接负载后电压升高0.15V左右,这种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我接 的12V汽车灯泡,假如设定12.00V,接上灯泡,输出电压就变成了12.15V左右,负载越大,升高的值也越大一点点,有线性电源的坛友们,可以试试,看看你们手里的是什么情况。

我记得一般接负载电压会略低一点的啊。还是我的电源处故障了。

网友A:
莫非线性电源也有线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非线性电源也有线补?

我也很好奇线补

网友:
可能是电压取样点与电压表头测量点在电路中位置差异造成的吧?

网友:
是不是电流越大电压上升越多?

网友:
增大输出滤波电解电容看看

网友:
没图,我更不懂。是不是指适配器那种?是的话。试过接入肖特二极管,空载却高了0.3Ⅴ。按认知,应降0.3Ⅴ。

网友:
我做的充电电路本想串IN4007降压,结果越串电压越高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线性电源具体指什么样的。

分立元件的不好说,一般的线性稳压集成IC,都有一个最小工作电流的要求。如果真正空载,输出电压极可能不正常。

本人改ZT219数字表用锂电池时,用过几种差低压差线性稳压IC,3V输出的,实测XC6206P30、ME620630,空载输出只有2.7-2.8V,还以为是坏的或者不合格的。测试HT7130,空载也能达到3V,于是用了HT7130。

后来闲下来,再测XC6206P30、ME620630,结果发现,只要带了一点荷载,输出电压立马升到3V。

常见的稳压IC,LM317-adj,手册规定,必须带载,否则工作不正常。

不知楼主是否遇到的是以上表述的问题,试试看,带5mA的荷载,电压升高后,继续加重荷载,电压会不会继续上升,估计不会继续升高了。

网友:
你是万用表测的还是稳压电源上的电压表显示的?

一般电压电流表共地,电流取样是负极取样,当电流增大时,电流取样电阻压降就增加,这个压降叠加到电压上就增加了一点点电压。

外接万用表测没这问题。

网友:
纹波 或者 取样地与基准地有电位差 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电容太小了,加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