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铺铜 已解决

楼主(2020-02-19):
新手上路

做个简单的实验  ,折腾好久  结果还是不会铺铜

现在的情况是
ERC 无大错,仅排插没填写value,DRC无大错
但用POLYGON框出矩形后  不会自动形成封闭实芯   是虚框,点 RATSNEST 无错但不会形成铺铜
虚框也重命名为 GND连接了,但结果就是这样

这是第1稿  本想直接手工完成PCB的

前些天在范例上铺铜是成功的,估计是瞎蒙的
不清楚铺铜有什么先决条件,看来无法强制铺铜?

网友A:
你这图本身没设置GND点,没这个网络当然是空心的了
铺铜选择的网络要在这幅原理图上是确实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本身没设置GND点,没这个网络当然是空心的了
铺铜选择的网络要在这幅原理图上是确实存在的 ...

有设置 但可能是错的
能站短联系吗
我把文件邮件发给你 麻烦请看下

GND目前在缺省类  但没有其它选项,感觉不对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设置 但可能是错的
能站短联系吗
我把文件邮件发给你 麻烦请看下

你先按我说的试下,点选左下角第一个点,右键,属性,记住网络那里的名称,然后重新放一次铺铜,网络那选你刚才记住的那个

网友B:
一直用立创的eda,挺好用的,铺铜就是在他们家软件上试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按我说的试下,点选左下角第一个点,右键,属性,记住网络那里的名称,然后重新放一次铺铜,网络那选 ...

这条高亮的  是GND,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虚框也一起高亮了,
已经通过名称GND关联起来了

但显然错误还是存在      图层名称都改了试过
目前这个GND的所在类改不了,不知怎么弄成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立创的eda,挺好用的,铺铜就是在他们家软件上试出来的

JLC的EDA是很不错  我也在学
WEB方式虽然不是我喜欢的,但某些场合是非常有用和高效的

下单助手现在是可以不用了吗,现在最简单有效的还是手机啊
我希望电脑负担越少越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条高亮的  是GND,仔细看的话 可以看到虚框也一起高亮了,
已经通过名称GND关联起来了

我打开你的文件后显示是正常的

这样,你选中铺铜,然后点属性,再点一下更新
或者把旧的铺铜删掉重新铺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你的文件后显示是正常的

这样,你选中铺铜,然后点属性,再点一下更新

谢谢帮助

搞不懂了,难道是软件乱套了?
以前如果框出后应该是个全盖的区域,铺成才会这样
但现在怎么也看到这种情况了  直接就虚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你的文件后显示是正常的

这样,你选中铺铜,然后点属性,再点一下更新

苦尽甘来

再次感谢!

网友B:
跑个题,要是对电流强度和高频信号没要求的,按下面这个布局也可以做到单面板无过孔无交叉哈

网友C:
想当初我在立创编辑系统里也研究过一段时间铺铜,多动手实践,才能收获真知,这就是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个题,要是对电流强度和高频信号没要求的,按下面这个布局也可以做到单面板无过孔无交叉哈

是的   目前不管这些  连通就算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不错,学习了

请多指导指导

不懂的地方还有很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当初我在立创编辑系统里也研究过一段时间铺铜,多动手实践,才能收获真知,这就是成长 ...

立创确实有方便的地方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