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L494高频逆变器

楼主(2020-02-19):
闲来无事制作494高频逆变器

变压器用的电动车充电器改绕的

背面,渣渣焊工。用元件剪下的引脚连的线

电路图

变压器用电吹风加热,就可以把磁芯撬开。这是拆好的骨架。
初级双线并绕20圈然,次级400圈,反馈20圈。

网友:
高手。顶起来

网友:
给楼主点赞,

其实一直以来我也有这个想法,把电动车充电器的变压器绕组改一下,倒过来就是48v升压300v直流电了,说起来简单,实践还是很难的,一直没动手

网友:
謝謝分享,变压器初级员工是三个脚吧

网友:
技术高超,学不来。线径各多少?先绕初再绕次后绕反馈?上个亮灯图看看,多少瓦?

网友A:
我一直绕不好变压器,电路到时常见

网友B:
好奇怪的电路图,电源地接到哪里了?494的14脚5V基准通过1M接到4脚,4脚通过10K接地,这494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的电路图,电源地接到哪里了?494的14脚5V基准通过1M接到4脚,4脚通过10K接地,这494能工作? ...

494的7接地
地线就是那个散热片,没单独焊线。494一个误差放大器用作稳压,另一个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绕不好变压器,电路到时常见

同感啊,不过半桥电源的变压器很好绕制,
计算好圈数就行了不必分同名端。
反激的变压器,绕组太多,不好绕,而且绕错同名端还会炸管。

网友:
这么小的磁心绕得下400圈吗,我经常把变压器绕得像个馒头磁心都装不进去。

网友(2022-10-08):
为啥我的不能调压啊,1脚电压比脚2高或低都不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