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670H固态奇怪现象,不能正常格式化(已解决)

楼主(2020-02-19):
JMF670H Msata的板子

前几天想拿这个板子做个固态,结果烂尾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057

昨天又拿过来,继续鼓捣。

手里两颗29F32B08NCMFP,ID:8964643CA10C,32G 4CE L85c的颗粒,双贴做个64G小固态。

一开始按照丝印标识,贴F69,F70,背靠背的贴,贴出来是2ch/4bank,发现开不出来
后来改到双贴主控背面(F69,F71),4ch/2bank,就可以正常开卡了。

开卡软件试了多个版本,大部分缺文件

后来用JMF670H MP Tool for XP vA.2.03.014(SVN137a)_0700_IM_150703 这个版本成功开64G。

跑分:

毕竟是带缓存的,所以4K还是不错的。

跑圈:

全盘不掉速, 还是比较稳的。

现在问题来了
盘里存进去数据之后,格式化无法正常完成。点右键,快速格式化后,硬盘闪一会儿,就卡在那不动了。
重新插拔后,又能认盘,而且盘里的数据也都还在,delete也可以正常删除,就是不能格式化。

但是,不用windows本身的格式化功能,通过diskgen,又可以正常格式化。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有没有老铁遇到过?

更新:
解决了,应该是固件bug,没找到JMF670H的其它固件,用JMF667H的开卡工具开出来,正常读写,正常格式化!

网友A:
这个比较怪,是不是因为在开卡的时候,选择颗粒错了 没有经过校验当新颗粒开了?

网友:
过来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怪,是不是因为在开卡的时候,选择颗粒错了 没有经过校验当新颗粒开了? ...

应该不是,已经跑圈校验过了,说明坏块已经屏蔽干净了。而且我开成60G试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B:
我的670h为什么用667h的开不了呢,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70h为什么用667h的开不了呢,求解

报啥错误?贴个图上来一起研究

网友:
都是大神,佩服佩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啥错误?贴个图上来一起研究

P00 Check Chip Fail。一点开始就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0 Check Chip Fail。一点开始就红了

板子没问题吧?检测下土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没问题吧?检测下土狗。

用JMF670H的  2.03.014开卡工具可以开卡,但还是容易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JMF670H的  2.03.014开卡工具可以开卡,但还是容易掉盘。

怎么个掉法?随机掉还是固定的某种情况下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个掉法?随机掉还是固定的某种情况下掉?

随机掉,一般是做长时间硬盘操作就会,查了查,威刚的盘,掉盘很正常,放弃了。

网友(2024-01-10):
就是固件的问题,和SM2244LT一样,某些固件开卡后不能正常格式化,要换版本开才能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