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大神们这个电筒如何拆?

楼主(2020-02-19):
电筒的电池不行了,想更换,琢磨了半天拆不掉,貌似要从屁股后面拆。

前端

请教坛里大神,是不是要暴力拆解电筒尾部的那个红色卡圈?

盼大神指点

网友:
应该是,想办法拆后面把。

网友:
光头那边应该是又螺纹的,反光碗那边

网友: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种低成本结构是紧配合压入,另一种像菲尼克斯和奈特科尔等品牌手电,有螺纹结构,但是上螺纹胶。

网友:
我觉得白色塑料应该是可以勾出来的

网友A:
如果手电不很贵的话,发出来让大家买,总会有人有办法拆开的

楼主:
多谢指点,晚上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电不很贵的话,发出来让大家买,总会有人有办法拆开的

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