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各位老哥,xBOXone手柄电机可以上点润滑油吗?

楼主(2020-02-19):
XBOXONE手柄的电机,转动时有金属摩擦的声音,想上点润滑油?不知是否可行?这是内部详细情况!

网友:
为啥不可以呢

楼主:
这几个小突起磨掉开盖后,用什么手段可以固定住盖子呢?

网友A:
这个碳刷居然没有石墨,短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碳刷居然没有石墨,短寿啊

恩,是没有石墨,所以能上润滑脂吗?

网友B:
加点凡士林吧,比润滑油好多了

网友:
啥叫**手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点凡士林吧,比润滑油好多了

用WD40更好,有电导加强特殊成分。凡士林以前弄过,只不过把手电反向开关弄得更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小突起磨掉开盖后,用什么手段可以固定住盖子呢?

焊锡 电烙铁

网友D:
换个新电机吧,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新电机吧,很便宜的。

某宝上好像没有卖ONE的电机的,标称是ONE,买来后都是360的,我曾经就买过,收到一看电机轴上偏心铁片只有5片,而我从ONE手柄上拆下来的电机有6片偏心铁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几个小突起磨掉开盖后,用什么手段可以固定住盖子呢?

我是用尖嘴钳掰开的,不是磨掉,所以能复原。
楼主这个样子只能上烙铁或者AB胶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尖嘴钳掰开的,不是磨掉,所以能复原。
楼主这个样子只能上烙铁或者AB胶固定了 ...

晓得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WD40更好,有电导加强特殊成分。凡士林以前弄过,只不过把手电反向开关弄得更接触不良。 ...

wd40不是绝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碳刷居然没有石墨,短寿啊

你玩的时候能震几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碳刷居然没有石墨,短寿啊

又不是长时间转的,手柄用坏了,碳刷部分都不会坏。

网友:
实在坏了,买同型号电机换

网友:
大小一样能装进去就行,一般人感觉不出来电机振子的重量轻微变化的。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是把游戏的震动关了

网友(2020-07-16):
建议不理它了,好好的留着它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