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乐视超4电视电源板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0-02-19):
乐视超4电视电源板,工作不正常,16V输出只有5V左右,12V输出0V,LED输出0;
经查高压电容电压302V,不正常,按理说有390-400V;
此板电源主控是SSC3S910芯片;
怀疑PFC线路问题,经查此板用的PFC芯片是54B65,查7脚VCC供电为0;5脚电压为2V;无图线跑线路找不出供电端
求助

网友:
跑线路我用过的方法:背面强光手电打光,不敷铜一般都能跑通;或者直接万用表蜂鸣档挨个点位测试,就是麻烦点,但肯定会有通的。

网友A:
乐视主板不有一个发财二极管容易坏么!

网友B:
1.  54B65周围及右边那七个电阻检查下, 三个电阻连着的那个三极管
2.   查从桥堆到54B65的启动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视主板不有一个发财二极管容易坏么!

没见过,哈哈

网友C:
有的要带上负载pfc才起动,待机轻载会关闭的!待机可以做到0.1瓦。保pfc一起动空载也会有个1瓦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54B65周围及右边那七个电阻检查下, 三个电阻连着的那个三极管
2.   查从桥堆到54B65的启动线路 ...

供电电阻都检查过了,都没问题……
你说的那个三极管是1N60C场效管,G极10V,D极260V,S极0V,原先怀疑这个,但拆下来测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要带上负载pfc才起动,待机轻载会关闭的!待机可以做到0.1瓦。保pfc一起动空载也会有个1瓦不到吧! ...

好的,我试试12伏带个负载

网友D:
黑板,用透光法不行,只能蜂鸣档了!

楼主(2020-11-03):
引用 网友D:
黑板,用透光法不行,只能蜂鸣档了!

顶一下,还没搞定

网友(2021-11-01):
请问后来你怎么解决的?我的超4现在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