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60n5解账户

楼主(2020-02-19):
手机号过期了,想降手机系统,刷第三方rec,刷不了,要退出云服务。折腾一天晚上各种方法都无限。

这台手机nv备份了,然后把另一台的备份了。

9008上马
弄好之后。怕刷回原来的nv还是有问题。把另一台手机的mv刷了过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meid没有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接电话上网都是正常。现在两台手机信息一样。如果两台手机用同一个运营商的卡上网或者打电话啊,会不会出现问题?

感觉很奇怪的是,我把别的手机的nv刷了进去,然后刷机还是提示要云服务退出。到底是用什么判别手机的信息的,明明imei己经改了

网友:
9008用哪个刷机软件?帮忙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硬件ID吧

网友B:
关键是硬件没啥事,我的N4s一年后电池鼓包,还好塑料屏,不像蓝宝石容易撑裂,两次换电池坚持3年后,返回键彻底故障会自动乱按。最后先买z17mini手机好点,可惜的是电池太小,缩水成没有快充估计是倍率不够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硬件ID吧

应该不是,我刷了之后再刷其他手机的nv,然后就通过

网友:
之前再刷回360系统,再登陆一下账号,退账号,就好了

网友:
我用的是360n5s。我是先用线刷降级,root,然后卡刷精简包。现在用起来感觉还行的。毕竟硬件配置在那儿。系统太烂,官方系统就是个广告推送器。精简系统后还行。我也换过电池了,但还不怎么样,过一段时间再换块电池试试。把手机用到最后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硬件没啥事,我的N4s一年后电池鼓包,还好塑料屏,不像蓝宝石容易撑裂,两次换电池坚持3年后,返回键 ...

钴酸锂,1c都没事啊,

网友:
云服务在刷机不会刷到的分区上。
不管线刷还是卡刷,有几个分区是不会刷的,谷歌帐号也在那几个分区上。
你有同型号的手机,你可以把两手机,刷不到的分区都备份一下,然后,刷上未锁的手机备份的分区。注意可能会使你那锁住的手机数据丢掉的,好像是提示加密被破坏,让你格式化data。格式化后就正常了

网友:
发QQ我加你好友给你远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