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了一个按摩贴,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02-19):
从网上购买了一个智能按摩贴,忍不住拆开看了一下。

楼主:
请问右下角哪个芯片是什么?
SPIN
8119
935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怎么按摩?应该有个小电机吧?

网友B:
振动的吧  很难受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按摩?应该有个小电机吧?

这个就是通过快速充放电刺激局部神经,让你“感觉”被锤的那种“按摩”

实际上卵用没得

还没个跳蛋来的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按摩?应该有个小电机吧?

通过脉冲的微弱电流刺激皮肤,达到缓解疲劳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振动的吧  很难受振动

这个不是震动的,是靠高频脉冲电流刺激达到按摩的目的。

楼主:
谢谢,没查到datasheet:shy:可以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通过快速充放电刺激局部神经,让你“感觉”被锤的那种“按摩”

实际上卵用没得

经验丰富

网友:
我觉得可能有类似电荷泵的电路组合,或者只是心理作用。可以加一颗F3灯珠加限流电阻和开关,改成一个玩具手电也不错。

网友(2021-06-12):
已经抄好几款了,硬件原理都一样

网友:
mm32spin05nw  灵动微电子的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右下角哪个芯片是什么?
SPIN
8119

为灵动微电子单片机:mm32spin05nw

楼主(2022-02-14):
引用 网友D:
为灵动微电子单片机:mm32spin05nw

谢谢